450PRO 花牌2836 电机3900KV 初试!!!!!!!

楼主(2011-05-24):
450 PRO  花牌 2836 电机3900KV  配12T小齿 好赢40A  低进角 花牌标准版电池 3S1P 20C 2200MA (30个起落,无过充过放)
油门曲线: 0   21  33  42  48  55  60   (这个曲线有点 ) 螺距曲线: -2     5    10
悬停点正好在摇杆中间,悬停时间4分钟(这个数据好像有点低)  电池单片电压 3.79V
————————————————————————————————————————
今天按照老高建议重新试了  油门 0  20  30  40  45  55 65  螺距  -2    6    10    悬停5分钟
老高测试:3900+13T

Andy gao   12:20:09
25C 电池
Andy gao   12:20:21
3D+普通模式
Andy gao  12:20:28
6分钟下来:电压3.78V

网友A:
这个马达功率比较高。。有500W以上。所以比较耗电 适合3D。。

网友:
功率高,适合3D~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马达功率比较高。。有500W以上。所以比较耗电 适合3D。。

这个马达确实是为3D制造的 动力强

楼主:
今天按照老高建议重新试了  油门 0  20  30  40  45  55 65  螺距  -2    6    10    悬停5分钟
老高测试:3900+13T

Andy gao   12:20:09
25C 电池
Andy gao   12:20:21
3D+普通模式
Andy gao  12:20:28
6分钟下来:电压3.78V

网友(2011-07-03):
正想做这个测试,13T,无副翼,油门15多点就离地了。

网友B(2011-08-02):
楼主,用这个电机来操
你的 花牌标准版电池  20C 2200MA  大肚子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这个电机来操
你的 花牌标准版电池  20C 2200MA  大肚子了没?

确实马上大肚子了! 这是神马原因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马上大肚子了! 这是神马原因啊?

晕,看来标准版 20C 扛不住这电机操啊。。哎。。

网友:
电流太大了,电池放电达不到,只能腆着个肚子向LZ抗议。。。。小马拉大车。
还是弄30C电池飞吧。

网友:
太猛怀了

楼主:
不知道25C会不会大肚子 如果要用30C 那还不如换电机了

网友:
我飞了快半年的20C花牌黑皮电池,之前和飞越3600KV电机配合用,一直很好用。
后来换了浩马特4000KV+12T,第一次试飞,在众目睽睽下。。。电池就变发糕了,只能丢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25C会不会大肚子 如果要用30C 那还不如换电机了

换 12T 齿轮吧,
另外,不知调低油门曲线作用大不?

网友C:
我是用花牌KV4400 12T 30C 2200 电池
100% 油门3:30 3D 下来3.75

500W的功率,怎么也要44A电流,20C 2200的电池在理想状态下持续也就就44A

至少用25C的电池,20C的用的时候油门和螺距都放小点估计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用花牌KV4400 12T 30C 2200 电池
100% 油门3:30 3D 下来3.75

500W的功率,怎么也要44A电流,20C 2200的电池在理想状态下持续也就就44A

至少用25C的电池,20C的用的时候油门和螺距都放小点估计可以

很多人并不需要持续 500w,
请问如果想把平均电流降到 22A 该怎么做?

楼主:
我是12T   螺距5.5   45%油门悬停 大肚子  20C  2200MA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12T   螺距5.5   45%油门悬停 大肚子  20C  2200MA

不会吧,45%油门还大肚子?没道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