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G图传引起抖舵,怎么办?

楼主(2011-05-24):
只有9通道好点,基本不抖,但偶尔还是抖那么一下

其他通道抖得吓死人

其他童鞋们遇到过这种现象没

改怎么解决啊

网友:
很简单的
换舵机就可以了。。。
我以前也碰到过。。。。
换了好非12块得那种就可以了。。。
还有就是图传发射离舵机远些

网友:
好非12块是哪种舵机啊?

网友:
就是银燕8克舵机的意思

楼主:
 那得浪费多少舵机哟
会不会是图传干扰控引起的呢

网友:
是AV 发射干扰舵机板造成的 换好一点的舵机就OK拉

网友:
我的舵机距离1.2G图传5厘米,不抖,可以去看我的帖子

换舵机!

网友:
确实影响,,,12元的辉胜是肯定会抖的,,

AV信号的发射确实会对舵机有干扰,,
而且,72M也会对,1.2G有压制影响,

楼主:
 舵机已经粘上去了,怎么办嘛

网友:
 谁让你买便宜货的~~

我去年买了一堆,发现抖舵,全换掉了

网友:
 好舵机不抖,不好的舵机惹麻烦

网友:
什么叫抖舵?我还真不知道

网友A:
我的经验

我一直用1.2G,以前抖舵,现在不抖了,很简单,发射和接收都选择H频段。据说用H频段还不会干扰官家设备,1.2G是有被抓记录的哟,怕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用1.2G,以前抖舵,现在不抖了,很简单,发射和接收都选择H频段。据说用H频段还不会干扰官家设备,1.2G是有被抓记录的哟,怕怕的!

 我的H段抖得吓人,只有9段不怎么抖
另外,貌似只有9段才是合法业余频道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