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双叶桨与三页桨

楼主(2011-05-24):
各位高手小弟电子专业,刚接触四轴飞机。
发现,螺旋桨有2叶,有三叶,不知道有什么区别吗?分别什么用途?

网友:
桨叶多少其实对动力输出没有太大影响,函道除外……一般三叶桨用于像真机,由于像真机有不少是双发,所以三夜桨一般都有反桨~正是由于反桨好买,所以三叶桨才被四旋翼使用,如果不是特殊尺寸,还是建议使用普通的慢速螺旋桨,效率高……

网友A:
由于桨叶间的干扰,同直径/螺距的三叶桨的整体效率低于二叶桨。但由于桨叶数量较多,相对桨叶面积更大,所以同直径/螺距的三叶桨推力大于二叶桨。

网友:
想像问下二叶桨的效率高于三叶,这个概念怎么理解。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这样理解,把桨比作 两个前后跟着跑的人,距离越近,后面的跟着跑的人会受到前面人更强的空气干扰。 三叶相对二叶 ,桨叶间距离更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由于桨叶间的干扰,同直径/螺距的三叶桨的整体效率低于二叶桨。但由于桨叶数量较多,相对桨叶面积更大,所以同直径/螺距的三叶桨推力大于二叶桨。

三叶比二叶的效率低,那为什么会说三叶的推力高呢。楼上的说是不是基于转速一致的情况下。
效率高,是不是操控性能好呢?

网友:
桨在不同转速是效率不一样,高速桨在高速时效率高,但是高效的范围比较小……低速就是同理,为了省电,降低电机转速,配慢速桨是个方法

网友:
两叶桨比三叶桨耐摔,而且平衡也好的多.是结构决定的,

网友:
就比如A飞控100元,性能为50,B飞控1000元,性能为60,性价比(也就是效率)当然是A大,但是即使性价比(也就是效率)再低,性能也是B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