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龍的空間還是很大的!

楼主(2011-05-24):
看起來,還是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新車,拆開之後波箱固定電機的兩顆螺絲直接呈現這種狀態……

有點非常很無語!!!

网友:
空间确实不小,特别是你把电池盒割掉,发烟器拆掉后,空间就更大了

网友:
呵呵,是有点郁闷

网友:
擦······你直接拿钳子拧吧···

网友:
够你郁闷一阵的,这个很不好拆了。

网友:
   恒龙就这样,经常这里那里的问题,不过价格便宜,可以忍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順利拆下了,尖嘴鉗伺候

只不過,還得再去五金店找兩顆合適的螺絲……

坦克暫時無法裝車了

PS:打算給坦克配重,把一條限制的鎳鎘電池塞到肚子里固定好

网友:
自家电脑机箱拆2个螺丝装上,就可以搞定

网友:
呵呵 ,玩hl家中常备呢螺丝

网友:
楼主威武,怎么是这样的电机固定法,玩恒龙要买很多螺丝常备家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順利拆下了,尖嘴鉗伺候

只不過,還得再去五金店找兩顆合適的螺絲……

坦克暫時無法裝車了

PS:打算給坦克配重,把一條限制的鎳鎘電池塞到肚子里固定好

强,我之前拆过虎1的电机,螺丝拧的死紧死紧的,手断了才拧开的。。。话说,你拆KV的电机干嘛?换钢波唛?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會跑偏,有個偏方說是電機齒太緊,想調節一下。

其實就是這個藉口拆了,然後再裝

楼主:
舊的螺絲擰下來之後,找不到合適的螺絲

經人指點,找了機箱上的,也沒有合適的

這個時候茅廁頓開!!

爬車有剩餘的內六角螺絲

那就換上嘍~~

馬達固定螺絲是2.5mm的

网友:
要时刻不忘“三备”啊,备战备荒备粮~

我平时就爱攒些螺钉螺帽啥的,现在有满满3大盒子各种各样的螺栓螺帽(大部分都是买的),哈哈

网友:
这个是高端螺丝,防止拆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會跑偏,有個偏方說是電機齒太緊,想調節一下。

其實就是這個藉口拆了,然後再裝

有轻微的跑偏是正常的,结构决定的事情!如果多了就要调整一下了。一般马达齿和齿轮之间塞个打印纸的厚度基本就可以了(大了会扫齿哦)。对于HL的变速箱,多留意下齿轮上面的料桩和各个齿轮的间隙(如果需要就调整之),不碰不掐就可以了。

已经完全调整好的变速箱

已经完全调整好的变速箱

网友:
 和3号的波箱一样!期待改扭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其实,恒龙的波箱根本没办法调节。。。。

点击位置是固定的,不能调节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恒龙的波箱根本没办法调节。。。。

点击位置是固定的,不能调节

可以有那么点调的余地,马达位置可以适当阔点位置。主轴中间可以加条0。1的铜皮,研磨后排除它的运动间隙。每个齿轮的轴向间隙均可以通过切肉补差的方法全部搞定,保证每个齿轮不打架!

网友(2011-06-25):
楼主的战车是不是KV呀,我的黑豹还没拆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