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飞固定翼选择什么空1500左右

楼主(2011-05-24):
我准备长期着手固定翼 需要选择什么控好。请前辈们 指点

网友:
国产天8就好。

网友:
收二手FF9,铁定的超值

网友:
T8FG…不后悔

网友:
国产的也不错了。可以配比较好的了。

网友:
我中肯的说一句吧,天8,还是可以的,不过功率太大,就怕到时候你把人家飞机老师打下来,会尴尬!这种情况我遇到果。

买天地飞的,我建议至少买天9!中文菜单,不错的。

1500的话,你也可以买个JR dsx7,也是很好用,毕竟不是国产货,会比天地飞的稍好。

网友:
如果1500收个2手天9吧,还不错的

网友:
XG7啊,新上市没多久,或者是futaba的T6g,800多

网友:
天九第二代 2000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