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铣钻多轴一体化数控机

楼主(2011-05-24):
视频分享
:
车铣钻多轴一体化数控机

网友A:
看过 这只有加工复杂的单一柱状零件 又要精度高时 才有效率 比自动换刀的加工中心效率高

网友B:
似曾相识的东西
以前用过STAR的类似机床
带自动上料的

网友B:
还有
这种床子的加工直径不大
对棒料的要求比较高

楼主:
加工机种类多
,
有的车带铣
,
有的铣带车
,
或适合加工长型、或适合方块异型等工件
,
看来
还是要针对加工对象的形式做选择
,
这台与
DMG
适配加工工件
明显
不同
,
只是都让我流口水的多功机
!
先
去买彩票
…
中奖要买一台
…..

网友C:
家里放不下吧

网友B:
这个不大
不带上料机的尺寸不会超过2000*1500*1500

网友B:
材料很贵的
以前俺用的时候都是买日本产的精拔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