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导轨和滑块之间有间隙了怎么办

楼主(2011-05-24):
用手扳动滑块,发现导轨和滑块之间有很明显的间隙,左右摆动大概有0.2mm到0.3mm,滑块非常灵活,因为没有钢珠保持器,以前钢珠有掉过一次,找到了重新装在里面,不知道有没有找齐,会不会是钢珠不够导致有间隙的

网友A:
先换新珠子吧

网友B:
是不是滑块内部磨损了啊

网友C:
估计是珠子不齐 然后预紧没调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滑块内部磨损了啊

不大可能吧,买回来刚装上,还没用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珠子不齐 然后预紧没调整好

不懂,怎样调整预紧,我那种滑块是不可调节的,国产的 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换新珠子吧

是不是应该将珠子装满,我那个好像还有两颗钢珠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