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块化动力组--风筝式,有图有真相(12、18楼)

楼主(2011-05-24):
JJ做到一半就做不下去,最大的问题电池如何固定,起落架与JJ连接处的强度,后推式JJ重心太靠后,等等等,哎,头疼啊,都是问题,大家都是怎么做的?JJ不做了,继续向大家请教学习。

看到坛里有个贴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94615&extra=page%3D1
里面给了好想法,模块化,要是把动力组做到一块,然后再把动力组安放到KT板机身中,这样一个动力组可以使用多个JJ外形,或是一个JJ可以能换几个动力组,主要的好处是电池好固定,起落架与动力组的骨架连接,强度好多了,发生炸鸡能更好保护电子元件,主要是这个动力组的机架选用什么材料?我暂时有两种想法,一种用碳杆做骨架式的机架,一种是箱式结构,材料不知道选什么,想在这里请大家讨论下,坛内高手如云,帮我解解闷.

楼主:
沙发自己座,不要沉,新手等信心啊

网友:
链接的那个贴特别有启发意义

楼主:
回复 网友A:

猪头,给点建议呗

网友:
买个成品机,你就什么都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囊中羞涩,没米下锅,自己慢慢琢磨吧,总比脑子一片空白强

网友:
你做了什么JJ?又没图,又什么都不说明怎么给你建议?

网友:
回复 网友B:

起落架新手降落确实麻烦,一下就炸坏了。电机后推,如果重心往后,你把电池放前面些,就可以了

网友:
电池可以用魔术带

楼主:
琢磨了一天,在办公室设计的框架式结构的动力组,舵机没画,我没用过碳杆,不知道我用这么多碳重量会很大吗?强度够吗?

用这样的动力组配合KT板机身,只要不是炸得多厉害。框架不损坏的情况下,只换KT板就OK了,应该很方便。

不多说,上图,老鸟快来拍砖

楼主:
自己顶  顶到高手给建议

网友:
这个重量太大了吧,其实练好降落才是王道,我06年练了差不多一年时间的降落。
起落架太牢固,暴力降落受到冲击的就是其他部分了,这样一旦损失更严重。
固定电池用魔术贴,极度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啊,这样做我也感觉到重量才是最大问题,用碳做骨架也会很重吗?

网友:
碳管是不重,但是你用了4根,再加上一堆木片和胶水,重量不会轻

楼主:
回复 网友C:

再改改,决定用两根,木片能用碳片代替吗?(碳片尺寸不知道够吗)一会改图

楼主:
改造2

就是喜欢炸F22,所以还是以F22炸鸡对象,这次动力组主骨架由原来的4条碳管改为2条,这次重量貌似比上次轻了

楼主:
自己顶,顶到高手给建议

网友:
F 22
这种东西…………

拿EPE 就是珍珠棉削一个飞机头装上去就行
这种飞机只炸头

网友D:
我设计过差不多的,机身用一大块实心EPP,含有全部设备。
但是像真度很差...

网友B:
回复 网友D:
我这个外面再弄个壳就美观了估计,只是不要太重哦,等过几天就动手

网友E:
一般的固定翼的重心都在,机翼翼玄的前三分之一处。

网友F:
回复 网友B:
以前喜欢玩后推的时候,也是模块化设计,你的框架我是用两根5mm碳杆和少量轻木、层板做机架电池仓,层板和碳杆粘结处加强个小三角,刚刚滴,前端粘块EPP包装棉做鸡头缓冲,简单轻巧,2-3个小时就能做个新机!
现在改玩水机了-------KT北极星!!!

网友B:
回复 网友F:
不知道你做的模块的重量?我只有2208的电机,重了怕飞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