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弱弱的问题

楼主(2011-05-24):
DSX9玩
模拟器
就充电的那个孔还是3.5MM音频线的孔?

楼主:
还有就是插音频孔玩不了模拟器啊,用6EX,天6A,都玩过,唯独DSX9玩不了模拟器。有高手解释吗?

网友A:
改成PPM就可以了

楼主:
问题是怎么改啊。

网友A:
研究一下说明书 一般遥控器都是按住某一个或两个键子 开机 就进入设置菜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