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个小建议!

楼主(2011-05-24):
今天用了XAircraft的调参软件,感觉非常不爽!
首先,我按照XAircraft的wiki上介绍的方法一步步来,结果接好设备之后点击“连接",结果就卡在那半天不动,然后这个调参软件的进程还关不掉,关机都卡着!
我重装了几次,包括不同的版本,都是一样,我真的无语,中间只有一次是连接上了!哎!
我说XAircraft的上位机程序员是不是用C#做的软件?是不是用查 询的方法去读串口数据的?能不能用事件的方法去读?界面是做的漂亮,内容不行那也没用啊!别本末倒置了!
总之不爽!希望XAircraft的相关人员给个解释,也不知道其他网友有没有这个问题。

一直卡在这里,点了连接之后就一直卡着,木有半点反应!

一直卡在这里,点了连接之后就一直卡着,木有半点反应!

网友:
楼主的问题,是由于USB供电不足引起的,有些笔记本为了省电,USB口提供的电流不够。这个时候,建议购买一条2头USB插头的线,类似移动硬盘用那种。

如果是台式机,就把USB插到电脑机箱后面。

楼主:
?

怎么解释进程关不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解释进程关不掉?

这个是 串口转USB芯片驱动的问题。可能在那个时候出现了一些误码或者其他影响关闭的情况。所以导致整个软件进程出现问题。
软件是.net 编写的托管的,不存在进程关闭不了的情况 。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串口转USB不会对线程造成影响,需要检查下关闭串口的线程是不是创建他的线程,还有串口关闭之前如果DataReceived事件还在处理,那么极有可能造成线程的并发冲突,所以估计上位机程序中既没有标记通知invoke数据接收结束,也没有在关闭串口前DoEvents.看这现象极有可能是后者,建议检查下程序哦.
还有就是看了下官方的资料,为什么要使用.net4.0的版本呢?WPF的界面在3.5的版本中也支持,希望能指教一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串口转USB不会对线程造成影响,需要检查下关闭串口的线程是不是创建他的线程,还有串口关闭之前如果DataReceived事件还在处理,那么极有可能造成线程的并发冲突,所以估计上位机程序中既没有标记通知invoke数据接收结束, ...

.net 4.0 包含了.net 3.5,我们使用了 4.0中对一些wpf特性,所以需要4.0才能支持我们的调参软件。

感谢你的建议,我们会检查下。

这个情况在正常的供电下不会发生。所以测试起来还是有点困难的。

楼主:
这个…………

首先,我从XAircraft的wiki上重新下 载了一个USB转串的软件并重新装了一次,安装过程木有一点问题。
其次,我把USB线连到了台式机的后面USB口上,问题依旧,连接依然是卡死,进程依然关不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我从XAircraft的wiki上重新下 载了一个USB转串的软件并重新装了一次,安装过程木有一点问题。
其次,我把USB线连到了台式机的后面USB口上,问题依旧,连接依然是卡死,进程依然关不掉………………

在这样的情况下,只能让你把电池连接上再试试。

连接电池后,要注意安全,不能推油门。或者把螺旋桨先卸掉。

安全第一。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检查串口关闭前有没有DoEvent函数,如果没有,板子是一直发数据给上位机的,那么是很容易出现这种问题的,和DoEvent函数配合的最好还有一个标志标记当前是不是正在接收事件中.
WPF中的新特性?文字像素布局中的可视化?以前接触过3.5没有接触过4.0,不是很了解.但是觉得C#除了界面还可以,开发周期短,别的没啥好的.也可能是我技术层次不够吧.
好晚了,睡觉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串口关闭前有没有DoEvent函数,如果没有,板子是一直发数据给上位机的,那么是很容易出现这种问题的,和DoEvent函数配合的最好还有一个标志标记当前是不是正在接收事件中.
WPF中的新特性?文字像素布局中的可视化?以 ...

如果是简单的coding错误,应该不至于的,因为我们编写这个软件的工程师算是老手了,简单的线程处理是到位的。

之前也有玩家反馈过,也做过一些检查,但是无果,所以归结为驱动程序。

原因是这样:
当电压过低的时候,芯片会停止工作。这个时候操作系会识别到usb设备拔出,但如果是断断续续的连接,那驱动就需要做一些处理了。这应该是卡死进程的主要原因。
早期这个芯片的驱动 ,还会出现蓝屏的情况....悲催....

楼主:
问题还是没有根本解决

如果真是电压低的问题,那么我把电池接上呢?
实际上电池接了还是一样,不仅不能连接,固件也不能烧
悲催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真是电压低的问题,那么我把电池接上呢?
实际上电池接了还是一样,不仅不能连接,固件也不能烧
悲催啊!

电池连接上是不能升级固件的,升级固件必须断电再连接。

如果连接上电池,不能进入调参软件可能需要考虑别的可能性了,不是供电问题了。
那有可能是usb线,或者是其他原因。
家里是否有别的电脑,换一个试下,排除法。
如果是线的问题,可以联系我们售后服务人员 ,更换一条即可。

网友:
有没有弹出提示timeout的提示框啊?

关于程序的问题,可以加这个QQ讨论一下 332731151

网友:
顺便把上位机软件升级到1.1.5.414版本,看看有没有类似问题

网友:
我碰到过,是电源造成的!
电脑软件不懂,但死机这个问题总觉得这款调参软件有问题!!!

网友:
电脑的问题、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