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450一般航线悬停用多大C数的电池。

楼主(2011-05-24):
如题目。C数大的
电池
寿命会长点吗?

网友A:
3S 20C,寿命? 看你的使用。。 无过充、过放。 100-200起落没问题! ----------------------------------前提。。。。 是口碑不错的电池!

网友B:
放电C数跟寿命扯不上关系,充电倒有一点,航线一般15C都够了,推荐植物牌20C标准版吧,价格不错,口碑不错

网友C:
在用植物牌,不錯的說@@

网友D:
20C足够了。

网友E:
本来打算买花牌20C标准版,结果没货就换了ACE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