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k致命的弱点

楼主(2011-05-25):
如题 kk致命的弱点就是方向
舵机
的舵螺仪安装 很单薄的焊点 就靠底板三根发丝般的接触点来相接 飞行中的振幅很容易产生暗断或把底板的铜板连根拔起 换来的效果就不多说 小弟在此提醒kk玩家不要怕麻烦用一小点热熔胶在方向舵螺仪的背后加一点胶

网友:
 吸取经验

网友A:
强烈推荐ab胶。。。

网友B:
晕,还以为是什么呢

网友C:
读一下RCgroup里面的讨论就知道,一开始就是这么建议的

网友D:
大家一直都是在垂直板那里加热熔胶的。

网友E:
已经加胶,感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