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指导:::油门虚位很大....各位是怎么解决的????急急急!!!!!!!!!!!!

楼主(2011-05-25):
我刚入魔,买的md的j3....装好机后调试时发现油门总是有很大的虚位,油门要开到一半以上才转,而且是突然以一半以上的转速出来的,吓死人啊....
用的2801pro控...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啊? 是电机电调原因还是控的原因呢?
高手们帮帮我....一直因为这问题飞不了!

还有,o型圈套不住桨啊,转速一高就要啪的一声,o型圈就不见了,保护器两边的螺丝太短了,套不住o型圈啊.....
如果用子弹头的话,子弹头中间的轴又太粗了,桨根本套不上去啊...好不容易转了孔装上...就会出现双桨,手工转不了那么标准的孔,蛋疼啊!

xxd2212 1400kv
8040桨
30a电调(不清楚md用的什么牌子)

等好几天了都没飞成,求救啊!

网友:
油门虚位大 你把微调调一下       我也是新手

网友:
桨买的时候要自己打眼的

网友:
油门的问题你要先确定油门行程。具体请搜索论坛相关帖子。
还有就是确定油门曲线正确。目前就想到这2个,楼下继续补充

网友:
设定好油门行程,就是指设定电调。不过固定翼的电调线性都不好,你的应该是XXD的,估计就是这个德行的~~~

网友:
XXD没什么不好

网友:
不明真相,强力围观!!!学习中~~

网友:
把电调设置成柔和启动,设置进角,再看看发射机是否支持固定翼模式下的油门曲线,如果有这个功能,可以再稍微调整一下。另外,油门通道貌似是没虚位这一说的吧,以后别这么说了

电调如何设置根据你电调的品牌而定,可以在网上搜索一下该品牌电调的说明书。

网友:
MD J3我原来有,超好飞。只是我用的是朗宇2212 kv980,9060桨,用桨夹,桨的孔径是6mm。

网友:
我建议你把电池拔掉,然后遥控器关掉,把油门拉杆放到最低,在开控,接电池,试试估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