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11-05-25):
各位前辈,小弟今天刚装完飞机,发现上推的时候,只有2个
舵机
在推,一个侧机没退;打方向的时候也只有一个舵机在拉,而不是一拉一推,三个舵机都是好的,通道也都接好的,遥控是天8 清各位帮忙解决下

网友A:
佩服,你都能装真机了,不算是新手了,起码是个装配高手了
问一下,你装的时候有什么参考的手册吗?还是看了什么帖子照着装的?

网友B:
如果不是舵机问题,很可能是设置问题,先把你的控具体设置和舵机的接法说一下。控说明书看明白了吗。
另外,藤椅说得对,你是参考什么手册或帖子装的?

网友C:
上个图吧

楼主:
谢谢大家,我是按照论坛是那个多图说明450装机来装的 现在问题已经解决,是因为十字盘没设好,设成ccpm 120°就可以 但是现在上推或下降时候前侧2个舵量不够,后侧比较大造成倾斜,目前不知道怎么调整前侧2个舵量,只能降低后面的舵量到80%才勉强平衡
遥控是天8s

网友D:
慢慢折腾吧,这也是模型的乐趣之一

网友E:
有舵机形成可调。在0度中立点的时候调平十字盘,然后最上及最下位置在此调平十字盘,就行了。

网友F:
混控问题,你现在的情况只适合模拟器,要在真机上飞的话在遥控器上改下混控。中文的你应该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