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的怪病?

楼主(2011-05-25):
最近我的风神50出了个怪毛病:加满油箱时,发动机正常运转,可一用完三分之一油后,供油就开使贫油,死逼着调大油针,可到了一半以下,就是再调大油,也是贫油状态,这种情况已有十几个起落了,而且越来越严重,请高手指点一下,发动机是三叶52H的,排气管是风神原装的。

网友:
增压不足吧

网友A:
增压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压不足
是不是排气管的问题啊?我的排气管用了有10桶油左右了

网友A:
检查下增压管,特别是油箱内油管,油箱和油管有没有漏气,也不排除排气管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增压管,特别是油箱内油管,油箱和油管有没有漏气,也不排除排气管的问题
昨晚全部新换了管子,今天早上试飞,不足5分钟空中熄火,落地检查,发动机卡住了

网友:
有没有副油箱? 加了副油箱油压更平衡,如果是油箱满油的时候富油,油箱过半后开始贫油那加上副油箱就能解决。

网友:
换个重锤,可能的话换防气泡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