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翼龙准备开工!请大家给点意见.

楼主(2011-05-25):
效果图如下

准备用7到8个舵机: 副翼2个 襟翼1到2个 方向舵1个 升降1个 云台2个

翅膀的构思: 原翅膀卸下, 在中间由一块自己做的材料连接, 然后碳管加强

双加长尾管.

尾巴计划做成"∏"尾, 也就是上平尾和双垂尾. 其中平尾宽度稍微比原平尾加宽. 垂尾大小不变x2

襟翼开在两机身的中间那段.

楼主:
做成这个样子 目的如下:

翼龙的机身很经典, 没那个机身个人觉得别人看到就不会说这是翼龙.

想增加载重和空间, 结构这么优良的翼龙, 不可能这么块就走向没落的.

网友:
构思非常新颖啊,就是不知道好飞不?

网友:
盗用俺们的图, 收钱收钱。哈哈

网友:
双镜头,角度不同好些

网友:
双镜头,你准备拍3D?

网友:
记得以前看过一个帖子介绍固定翼设计的,机翼展弦比增大后气动性能会改变哦,可能变得容易失速;尾管应该加长,尾翼应增大,以增大尾容量。
呵呵,祝你成功!

网友:
厂家要是能生产大一号的翼龙就好了

网友:
双头翼龙啊!
赶紧做出来,看2个头如何飞,呵呵

其实翼龙蛮好的,就是机内空间小了些,如果那个厂家做一些改善,按照比例放大就好了。
尤其是头部应该再长一些,好配重
我现在是把头部切掉,套个饮料瓶上去再把头粘上,呵呵长了那么一些,好配重多了

楼主:
大版本的翼龙如果别人做出来的话, 艾特估计会告他.

但是要是艾特自己做出来的话, 之前大量生产的原版本小翼龙肯定销量减少. 而且如果大翼龙艾特自己做出来的话, 定价有风险吧? 小的机身管子一套50,大的呢, 卖100? 80?, 怎么说都对艾特自身不利.

自己不做还不让别人做~听易飞说好多仿的翼龙都被禁止销售了. 看来翼龙东山再起的时候到了.

要是有个公司肯站出来, 稍~~~~微改一改, 再改一改.....~~~~名字叫霸王龙.....雷龙....神马的...肯定有办法把艾特翼龙放倒在地! 当然 前提必须是根据原翼龙的飞行习性和结构.

网友:
谁做个浮云 ?一定很好飞 ,求浮云的设计

网友:
如果这样的话,摄像头可以拍另外的机,很像有些特别,值得尝试

网友: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