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舵机线的正式名称?

楼主(2011-05-25):
请教一下各位资深模友,
舵机
用的那种三根并在一起的电线,正式名称叫做什么呢?
在淘宝上搜了半天,除了能搜到“舵机线”、“杜邦线”,就找不到类似产品了。淘宝上搜出来的舵机线几乎都是按10cm多少钱卖的,很贵。而杜邦线呢,都是做好头子的。
我只是想要那种线,最好是整卷的,头子自己做。
谢谢!

网友A:
你可以去找【东莞强税】买!
去找林超环小jie0769-85726458.他们生产这种舵机线。和舵机(公,母)接插件。然后你自己可以按照需要的长度自己加工成品。

网友B:
一般都叫舵机线,前面那个插头是杜邦头。

网友C:
我也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