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3.8v,20A的电源能卖多少钱?有图咯

楼主(2011-05-25):
同学的。是个小型发射器上的电源。发射器用途大学英语你懂得。这个东西是一套,我只想要电源。
电源右边有几个接线柱

网友:
做充电器上的电源正好

网友:
车载无线电台用的电源,到Hellowcq论坛收。

网友:
最多卖100块 - - 淘宝买新的12V 20A的也就100块

网友:
与12V 20A的相当。

网友:
推荐卖60块 还是有人会买的

网友:
是线性电源还是开关电源?线性电源还值点钱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图了,电源有几个接线柱。电子菜鸟~~

网友:
通讯用的电源一般是线性电源而非开关电源,价格大大不同的

网友:
线性的值200,开关的值60

网友:
原来是开关电源,不值钱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就好,买来改下可以做可调电源吧?

网友:
给个发射器正面看看,看看我是否有用

网友B:
电子菜鸟弱弱的问一下,不是开关的效率高体积小科技含量高啊。。。咋还没有线性的值钱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子菜鸟弱弱的问一下,不是开关的效率高体积小科技含量高啊。。。咋还没有线性的值钱哦

线性的里面可都是铜线,卖废品值钱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搜S85H就行了。和二代的外观没区别

楼主:
这个电源能做什么?做个小的电火花机电源行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源能做什么?做个小的电火花机电源行不?
电压太低了吧。用在车载电台上刚好,或者做12v电瓶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