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箔纸抗干扰很有效?有没有人用过呢?

楼主(2011-05-25):
据说把手机包到锡箔纸里,就没有信号了,
应该可以用这个把GPS的串口线、一些信号线包起来做抗干扰,好像坛子里也有人讨论过这个,不知结果如何,求解

网友A:
可以肯定,有效!

网友B:
锡箔纸正面具导电性,有屏弊抗干扰作用

网友C:
将地线,连接在锡箔纸上,效果可能会更好,

网友D:
包个手机然后用另一个手机打,就知道了
您拨的号码无法沟通

网友E:
一直用。很好。把接收机包了效果更好

楼主:
欧也~~那么好 ,赶紧去买点~~哇咔咔~~

楼主:
接地估计还是免了好,免得短路了就大杯具了~~

网友C:
用香烟里抽那层应该可以屏敝,,,

网友F:
大卫杜夫烟盒里有很好的锡纸。
以前用来包接收机,自从上了2.4G就不用了。

网友G:
我用的是3.5W的和700MW的1,2G图传,用3.5w图传时必须屏蔽容易被干扰的东西,我试验3.5W图传时,舵机打舵有一卡一卡的现象,离接收太近的话接收就闪灯了。试验700MW图传,除非是挨着接收机有干扰,不然接收机不鸟的。

网友:
要怎么包才可以呢,罗美1.2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真的么,很像好玩,待会试试

网友H:
我包了,也接地了,没有用。估计是太薄。

网友I:
 刚才试验了,锡箔裹舵机无效,干扰是通过舵机线来的

网友J:
包电调有用

网友K:
舵机线绕环形磁铁呢?

网友L:
我曾经试过,没有!

网友M:
还有什么好办法呢?

网友N:
用防辐射服的面料

网友O:
我汗 包GPS 线的 用过就知道 管用

网友M:
今天试了一下包住迷你DV 还是有用 干扰明显减少

网友P:
GPS线包了确实有用,搜星速度超快

网友Q:
[线包了确实有用,搜星速度超快...真的吗?看来要试试

楼主:
应该是有用的,一般的屏蔽线,也是用的锡箔抗干扰,如下图:

网友R(2011-07-15):
有个问题你们都包好了那信号哪来啊

网友S:
只要设备之间保持一定安装距离可以减小大部分干扰,对一部分线路耦合干扰可以加磁环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