伞形摇杆可调长短吗

楼主(2011-05-25):
准备买对 JR 伞形摇杆 不知是否能像控原装上的摇杆一样可调长短 用过的朋友说声(卖家他不清楚) 谢谢

网友:
稀罕,不知道能不能抑制炸鸡?

网友:
估计可以,中间有个内六角的螺丝,靠那个调节的

网友:
等待达人

网友:
不要买 听我的

网友:
可以的!!但是不会太很短  杆就长!!我是摩下一点才正好。
长度选择好了,,里面有个  小的内六角螺丝 固定就好了

但是用的不爽  现在在家闲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