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o 迷你 塞斯纳

楼主(2011-05-25):
   epo迷你塞斯纳。  新版的涂装。很小巧可爱。

买的是pnp 版本,300多元。2208无刷电机, 6寸浆、

20a无刷电调,这电调散热片够大,夏天飞行比较给力。

电池仓可以装入2s 1300 20c或者3s 850 20c以下尺寸的电池。

pnp 版本组装方便,粘平尾翼,装上主翼就行。。。

这小jj 居然还带襟翼槽。。。。可以随时改襟翼。。

最喜欢的迷你系列的机型都有了。。另外一部是无动力滑翔机

网友:
哪买的  多少米?

网友A:
那个迷你电滑怎么玩法?

网友:
多少米呀

网友:
又来新花样啦,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迷你电滑怎么玩法?

是迷你手抛,可以改遥控的

网友:
好看 可爱

网友:
楼主请把那个买字改成卖字,这飞机是你在卖而不是你买了。这是第几次了?

网友:
不错啊,哪买的?价格?

网友:
不错哦,有看头

网友:
又来新花样

网友:
一个泡沫机卖300多,价格真离谱…

网友:
450头罩上的洞洞是怎么回事?

网友:
原来是楼主自己在卖这个飞机,是瑞克斯的吗?

网友:
这台迷你塞斯纳和182存在同样的设计问题:

舵机舱依靠胶水把舵机粘在泡沫上,不够稳定和牢靠。

同是塞斯纳,747是有一个塑料舵机安装盒的,把盒子粘在泡沫上,舵机固定在塑料盒里,感觉更稳定牢固一些。

网友:
样品展览了

网友:
起落架后边是电池仓吧?2个锁的构思不错,学习了~~

楼主:
 改了襟翼。。。。 带空气刹车,,襟翼功能

网友B(2011-06-24):
这机我有,旧版的,就是塞斯纳公园飞 性能尚可,玩玩而已
lz用20A电调?我的才15A

网友:
进来再看  还是一样

网友:
风一吹不知跑那去了

网友C:
就是原来环球飞产的 迷你182公园飞嘛 换了涂装 据说还做了点小改进 这飞机无风时候不错的 我的第一架就是这个 现在还在服役,出勤率最高!襟翼就不用了 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就是原来环球飞产的 迷你182公园飞嘛 换了涂装 据说还做了点小改进 这飞机无风时候不错的 我的第一架就是这个 现在还在服役,出勤率最高!襟翼就不用了 哈哈

有点差别.在做工上要比环球飞182公园飞差点,首先机翼是用螺丝上的,环球飞是用磁铁.襟翼环球是有小合页连接,这款没有用.

网友B:
我宁可拧螺丝.........环球那个磁铁吸机翼不敢用,每次要用胶带加强才敢飞

网友:
最后那张图是亮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2011-08-01):
需要详情

网友:
这个就是环球飞的迷你塞斯纳182公园飞 的改进版 原版缺 陷挺多的 这个改后应该更棒 轻巧乃炸 我的第一架飞机就是这个的旧版本 哈哈 帮顶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我有,旧版的,就是塞斯纳公园飞 性能尚可,玩玩而已
lz用20A电调?我的才15A

我环球飞原装的套机 才配的10A 哈哈 没啥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有点差别.在做工上要比 环球飞182公园飞差点,首先机翼是用螺丝上的,环球飞是用磁铁.襟翼环球是有小合页连接,这款没有用.

那就不好了啊 磁铁机翼炸机时机翼机身就分开了,减小损失 螺丝硬硬的固定上去,是要出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宁可拧螺丝.........环球那个磁铁吸机翼不敢用,每次要用胶带加强才敢飞

根本不用 天上横滚都没事 摔一下分开 减少对飞机的损失

网友:
 最后几张惊现不雅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就不好了啊 磁铁机翼炸机时机翼机身就分开了,减小损失 螺丝硬硬的固定上去,是要出问题的

的确,我的这款182上次炸机就因为螺丝固定紧了,机翼从中间断裂,悲剧啊

网友:
这款182的电机座也没设计好.炸机摔到机头,电机座就与EPO泡沫连接处容易断裂开,飞机的拉力线就不正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的电机座都是洗面奶的盖子做的 木头电机座 首飞就断了 机头泡沫压缩了少说有一厘米 一直用木头筷子往起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