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达电调

楼主(2011-05-25):
新西达10安电调,启动困难用手转下才启动.把管全换掉故障仪旧.后来查得单片机atmega8-16pi的4,6脚与18脚短路.是不是报废了.请高手解答.

网友A:
 对电调不内行,坐下等着学习

网友B:
换电机试了没有。4,6脚与18脚短路。可能都是接地的。MOS管全换了。测下驱动管有没有坏

网友C:
4,6,18是接VCC的,当然是短路的。看看其他的问题吧。

楼主:
是吗都接电源我看看.谢了.电机我换了几个.都是一样的.

楼主:
标题
驱动管不知是6Bt还是GBt

楼主:
我把单片机拆掉后量了一下4.6脚与18脚短路.在电路板上4,6脚与18脚之间有一个欧的电阻没拆单片机时这个电阻是短路的.拆后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