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50电调设置?

楼主(2011-05-25):
新买了4个X450的ESC-20A电调,把电调信号线直接接遥控接收机上,发射机油门拉到最低,发现电调一上电之后
电机
就猛转,然后油门加大点电机转的更猛,不知为何?

楼主:
另外
我把电调换成好盈的就可以了………………其他的都没改

网友A:
X450是高速电调、接接收机电机当然会高速转、  电调没有问题、这个电调得配X的飞控才能用

网友B:
 买套FC1212的飞控吧 这电调只认FC1212的油门信号

网友C:
 不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