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虾知到450用的无刷电机三根绕组的正常阻置是多小欧 ...
有大虾知到450用的无刷电机三根绕组的正常阻置是多小欧左右?

楼主(2011-05-25):
因为我的450决小了动力,飞不起来了,已排除了
电池
,螺距的问题。
电机
是GL3500KV紫色电机。用数字万用表测三根绕组的阻置小于1欧!!

网友A:
正常普通万用表是量不出来的

网友B:
直流电阻大概0.25Ω

网友C:
轴承检查过吗?电机有没有高温退磁过?这故障很容易排除

网友D:
万用表测不准、电鸡退磁或绕组匝间短路、换个电鸡试试就清楚鸟

网友E:
测量这个要用好点的万用表,普通的万用表笔对接就已经有0.1X欧了,建议你还是买个能量低阻的数字万用表

网友:
换个电机试一哈

网友F:
想测量准确就用电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