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个轨道用两个步进电机协力,是直接并联好好还是各自驱动好?

楼主(2011-05-25):
想做一个数控切割机,不想用丝杆驱动,想用同步带,X轴两侧的导轨用两个步进电机协力工作,Y轴也同样。
这样的话,步进电机是两个直接导线并联然后接一个大驱动器好,还是每个步进电机接一个相对小的驱动器好?

网友:
用两个小驱动器 电源电流够了就行 两个驱动器都接到同一个接口板的同一个轴上

网友:
顶!我正想这样使呢。

网友:
楼上的意思是两个驱动器并联吧,好像不容易同步,我听说过串联好一点,更高档的要系统自带龙门轴功能。

网友:
想同步 还是用个大同步轴吧 两边贯通 轴料要特硬 最好没韧性

网友:
航模用的激光机结构,楼主参考一下,蓝线是同步带,棕色是横梁,同步带尽量用宽的,这种结构横梁有惯量,跑高速不行

网友:
高压驱动,电机串联。

楼主:
多谢各位

看来串联也是个好办法哦,至少电流都是一样的。

网友:
丝杆有一定的自锁能力,同步带就完全靠电机的自锁了,稍微重一点的工件都可能导致电机失步,如果有可能解决这问题用同步带可省下一笔不少的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