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6100e如何DSX7对频

楼主(2011-05-25):
ar6100e如何DSX7对频 在线等 急 急 急

网友A:
使用BIND PLUG接入BIND口。
用剩餘的任意通道給接收機供電。
指示燈此時快速閃爍。
按住DX7 後面的BIND按鈕的同時開機。
不要鬆開按鈕直至AR6100e指示燈常亮。
此為Spektrum DX7 之對頻方法。與JR DSX7 應該非常相似。
注意,DSX7 必須為DSM2制式才可使用Spektrum接收機。

楼主:
灰常感谢 你的热心解答

网友B:
 注意对频之前
“一定要”
把遥控器油门摇杆打到最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