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来的,电直模拟器求推荐

楼主(2011-05-25):
有这个必要吗如果有的话,各位高手推荐下。。。是不是除了控外 还要买模拟软件???
美国、日本手哪个好??

网友A:
假控+模拟器 优势是价格便宜
真控+模拟器 投资高点但是手感和以后使用都很方便 其实是省钱了
什么手要看你的个人习惯,而且实在不行....这个可以改的....

网友B:
给你点建议
最主要看你的未来设想
1、自己先玩玩,还没定性是不是以后放弃:建议选择假控+模拟器
2、已经下决心一定要飞好,立志深入搞这个乐趣,那建议真控+模拟器 ,就像上面说的投资高点但是手感和以后使用都很方便 其实是省钱了。因为你一旦上瘾了,肯定是要买好控的。

网友C:
模拟器软件用凤凰3
美国手日本手无所谓,但是美国手会比较直观一点上手快

楼主:
那多问几句 如果选真控 应该买哪个牌子的哪个型号
本来是想买260A或者C100左右的入门级的 然后差不多都搞明白了 后考虑入个中量级的
但是怕不会 就想先买个模拟器 真控貌似每个品牌都不一样 没有通用的吧

网友D:
可以买SM600,假控,软件很全,G3,G4,凤凰都有,很多人用

网友E:
我劝你 要玩就玩不想玩就别看 不要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这个很费钱的 先准备1万~~~ 别买假控那种浪费钱 直接用真的 这样才有手感 就用凤凰就行 入门直接450或者最好500 控用美国手的 航模就是要么就是好的 要么就可以垃圾到你看着就闹心 你设备用好了 有老手帮你调试好 平时注意保养比如螺丝松了配件磨损什么的 如果不是乱飞想很快很为3D高手的话 真的! 想炸机都难! 通常那些基本没飞必炸的都是悬停和航线都不稳就开始想3D乱翻的 个人经验之谈 仅供参考

网友F:
买控看预算啦,有钱就上好的,没钱就上便宜的,飞直机一定要个带屏幕的,方便调整,6ex那种数显的不算。

网友G:
没钱就国货,技术好一样能玩……

网友H:
还没用过模拟器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