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情大好,二个电调居然都被我修好了,

楼主(2011-05-25):
电子小白,折腾了一周电调修理,理论知识武装到实践操作技能,居然让我修好了三个电调,心情大好啊,虽然花的钱够买好几个电调了。
1.坛上收的40A,XXD电调尸体,N,P对管,三极管驱动,二个N管烧坏,到手后发现有自检,电机叫,问题不大
把所有N管拆下,焊上3个好的,上电!P管居然起火燃烧了!本人新手,从来没见过晶体管可以这样烧,真亮啊,白炽灯一样的,睁不开眼,电路板上的一相电机线焊点直接熔化,线掉了下来!教训是:尸体一定要仔细检查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然后今天仔细清理检查电路板,把唯一剩下的二个好的P管焊上去(烧成这样,居然还有二个幸存,天不绝我也!),上电,电机叫,推油,电机抖,正常!本来就缺相的。
2.收的另一个75A,XXD,采用N管,由2101驱动,1个管明显烧坏,上电后没任何反应。
拆下所有管子,仔细清理板子,检查N管,居然有一多半已毫无痕迹地烧了,先焊6个试试吧。焊完上电,依旧没反应。
查7805输出正常,MAX662升压输出正常,单片机供电正常,发现接收电5V没有,飞线之。
上电,电机叫,推油,2218平稳启动加速,成功。

现在就等合适的管子扩容了。
心得:普通电调原理其实不复杂,电路也比较简单,一般的修理普通用户完全可以胜任,要知道,1周前,我连FET管的工作原理都不知道,哈哈。

坛上收的

坛上收的

40A到手是这样的

40A到手是这样的

操作失误,P管烧了,把所有P管拆下,一相电机线烧得掉了下来

操作失误,P管烧了,把所有P管拆下,一相电机线烧得掉了下来

把生下的二个P管焊上去

把生下的二个P管焊上去

焊下所有N管,清理板子

焊下所有N管,清理板子

焊上6个好管,焊功很差

焊上6个好管,焊功很差

飞线之

飞线之

成功试车

成功试车

网友A:
还不错,MOS一定要焊平,不然装上散热器,接触不好还是会烧,最好在散热器与MOS管之间涂一层导热胶硅。祝LZ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不错,MOS一定要焊平,不然装上散热器,接触不好还是会烧,最好在散热器与MOS管之间涂一层导热胶硅。祝LZ成功!
多谢指点,这些是测试用的,没仔细焊,等更换的MOS管到后,焊仔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