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调高手,这是为什么?

楼主(2011-05-25):
这个XXD75A电调,FET管驱动器上下臂输出不是直接到FET栅极,而且经过一个47欧小电阻(图中红圆周),这是为什么,如果我直接短接,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好象50A,30A的XXD电调没有这种设计,都是直接输出的,
这个电阻太小了,焊得眼花。

网友A:
衰减MOS驱动振荡用的
同时也减轻多MOS时驱动器的负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衰减MOS驱动振荡用的
同时也减轻多MOS时驱动器的负担
多谢,直接短接有什么后果?

网友:
一般情况下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可能的是开通时电压应力大

网友:
上升下降沿太陡的话你的IR2110等MOSFET驱动Level Shift芯片可能会烧坏

网友:
用于隔离驱动器输出端 和 一群并联栅极的巨大电容,抑制过充和振铃。但同时 R 跟C 形成低通滤波器,减缓了 MOSFET的开关速度,会稍稍增加发热。

我试过直接短路,没问题。 但是对栅极上升沿的速度提升不明显,因为驱动器的驱动电流有限,通常就1.5A左右,驱动上万pF的并联 Cgate 上升时间长达数十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