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X650控制默认参数设置:

楼主(2011-05-25):
请教模友们的X650---X飞行的控制参数设置?我的总调不好!谢谢!

网友:
请教!
原飞十字正常,现改X飞行,X650控制默认参数下无法飞,后试着把控制默认参数中悬停模式的资态P修改成3.0,D修改成0.6能稳定飞行,但抗风性能很差,航线模式还没搞定,无法飞!

网友A:
我们有提供默认的X字参数,导入即可。不需要手动调整。

网友:
你好!
能发份默认的X字参数给我吗?谢谢 !

网友:
设置包找到了。谢谢

网友A:
找到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