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T450PRO金鱼尾的新问题。有大侠解决方案吗??

楼主(2011-05-25):
一直都以为金鱼尾是飞机上调得不好而产生的震荡导至的。。可是我PRO一直震动很大。都没有金鱼尾。。直到今天我才明白金鱼尾跟本不是震动的问题。。。。我手上有一台YT450PRO。。本来是没有金鱼尾的。今天飞了2个电不知怎么会事。。就有了。。。不过在这中间。。我换了全新的横轴圈。。。再飞一下。。还是没有金鱼尾的。。我用的是GY520陀螺。。。不知怎么会事。再飞了2个电。金鱼尾就有了。我感度一直用在。。39%的。。。然后再调到20%金鱼尾很慢摆动。。换到42%就摆得很快。。。既然有了金鱼尾。。。我就换个陀螺吧。。换了个全新的GP780上去。金鱼尾还是有。。再换一只用着在别的机拆下的GP780。。金鱼尾还是有。。再换个401上去。还是有。。于是就说明了。。金鱼尾不一定就是陀螺的问题。。。。在这说明。。我的PRO已是出现金鱼尾之后就重新调得很顺滑的。震动很少了。尾舵机也换过了。一直用着9257的。。金鱼尾后就换上DS520。又从DS520再换回9527。。金鱼尾E然有。。。想了想能换都换了。飞了几年直机了,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别人遇到金鱼尾我感受不了。。可今天我真感受到了。。。原因也只知道是飞机吧。。。可以都换得很好了。。还是有金鱼尾。。。。所以我一时也拿不出方案来解决它。。。请高手大侠。兄弟。姐妹们。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网友:
先占位,后解释。

网友:
这个我也不懂,但是大多数是陀螺的问题。

楼主:
不会一连。。4只不同的陀螺都出这个问题吧。。

楼主:
我到是觉得旋翼头问题多一点。。

网友:
这个我一直认为是装机的问题 不是陀螺的问题 至于问题出在哪里 肯定不是一两个绝对的地方 任何部分都可能引起

网友:
不是陀螺,是尾推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震动的问题,换个电机试试,感觉是高频震动对...产生了影响

网友:
金鱼尾 换了尾桨中联了吗?换了新尾桨了吗,尾桨夹炸变形了吗?尾传动轴会有一点点弯了吗?换了尾管了吗?换了前后伞齿了吗?从以上几点换动西,慢慢换,金鱼尾我解决了几次了

网友:
提示一点,那个尾边距的球头。
我搞过一台金鱼就是尾变距的那个L臂的塑料磨损了粘在球头上,相当于塑料磨塑料
摩擦力相对塑料磨球头大很多,清洁以后,搞定!

网友:
看来一点小问题都能钓金鱼啊

网友:
我有過同樓主一模一樣的情況,各位猜看最後是換了什麼東西好的.......?
是主軸,有一陣子想說副廠主軸便宜點就買了一把,不知用到第幾根時,金魚尾就
悄悄上身了,也是換了一堆東西無改善,後來換回YT原廠主軸,TNND好了,一分錢
是一分貨沒錯!

网友:
偶也来瞅 热闹,

:loveliness:
金鱼尾 主要分两种可能

  1: 旋翼头震动包括尾旋翼和主旋翼,炸过得因注意了,特别是主轴和,主浆,主横轴等,尾巴就尾旋翼,尾横轴。。。等

2: 陀螺仪设置参数设置不配备
我也遇到过几次,总结了下注意的几点:
      1)中位点设置 ,换机型后需要重新设置中位点,很重要
      2)舵机模式(Mode ->AS or DS)    延时设置Delay 值,数字锁尾舵机不要以为延时最小为0合适,其实每个舵机的延时值大小是不一样的。这个是看某个说明书说用DS 模式将延时设定到0%,但实际是需要>5%左右的。
滑块的零活性也很重要, 最好用纸巾嚓嚓。。尽量不要打太多油哦。

另外几种可能 与遥控器设置 有关了, RUDD  左右行程设定,Subtrim 等。。

直机最关键是锁尾,锁尾没调好就不要强 3D了,80%   死菜。。。。。

网友:
别嫌麻烦,全部拆散,再组装一次应该就没问题了,我干过

楼主:
经多次努力终于把金鱼尾给搞好了。。。原因其实非常细小。。如果不是拆了还不知道呢。。。就是尾旋翼的中联一边的浆夹松了。。。2MM。。以及使转起来不平衡就出现了金鱼尾。不仔细看真是不可能问题出在这里的。。。把它上紧。。金鱼尾马上浮云了。。。还是13楼的朋友说得比较全面。。只要仔细点把问题找出。。那金鱼尾自然消失得无影。。。主要是细心。。。因为我的PRO是一直没有金鱼尾的。。不可能飞了一年多后。才变有的。。所以多数原因不在陀螺。。而在飞机上。。

网友:
我也出现过如此金鱼尾疑难

YTpro的尾桨中联,其中有一边把桨夹螺丝上紧后,桨夹活动不顺畅,并带有咔喀感,目前一直未解决此问题,故金鱼尾时有发生,不过购入YTpro后,从未炸机至今,闲置快一年了
仍然一直闲置一切装备,因生活原因,很可能不出半年时间就要出让他人了,

网友:
401都换上了,机械原因比较大!!!

网友:
我们这里一台PRO,摔机后换得副厂的尾轴后就出来金鱼尾,怎么调都不行,换了原厂的尾轴,好了,什么事都没有了

网友A:
4个问题 感度 陀螺仪 尾舵 尾波箱

网友B:
这条鱼 很简单啊 既然你已经排查了设备没问题. 其实估计就是从尾巴部分的几个点来排除.首先尾轴是不是弯的,其次尾桨夹里面的轴承是不是损坏.尾中联有没有问题.舵机插头是不是接触不良.以上几点,一一排查,查不出来,只能说你遇到鬼了。

网友C:
和我的问题一样。。。。。1:尾轴又虚位 2: 2个尾浆夹虚位不同!!!
去解决这2个问题吧!

网友:
可能是尾推的问题

网友D:
金鱼尾主要在尾巴上,尾巴锁不住,造成陀螺一直在找中立点,感度高就摆得快,感度低就慢摆,尾巴搞定就OK了。

网友E:
楼主,你的标点很有个性
有时候陀螺仪的连接线扎得太紧会有这个现象,还有减震的双面海绵贴最好用3M的,如果450,至少得2mm厚,其他薄一些的减震效果不是很好,有可能引发金鱼尾的~

网友F(2011-10-20):
450金鱼尾
学习了

网友G:
学习一下,我得也是,看看能不能解决,也是GY520

网友H:
金鱼尾基本上都是尾部的机机械问题,几种情况都有可能,一样一样的排除。

网友I:
尾桨夹螺丝松动了。就这么简单。很多和锁尾有关的问题都是这个原因。

网友J:
我的炸过后尾推矿量就很大,不通电拧尾桨都能变距

网友K(2011-12-04):
学了不少知识!

网友L:
肯定是尾巴上的问题 450pro算好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