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电机问题

楼主(2011-05-25):
无刷
电机
和有刷电机哪个寿命长?

网友A:
这个不一定

网友B:
正常情况下,无刷电机寿命肯定长。如果过压,那就是有刷的寿命长。
一般情况下,无刷电机的寿命有其控制器决定,电机本身的寿命很长,同交流电机一样

楼主:
问题是交流的无刷电机呢

楼主:
好像无刷的发热量比有刷的小吧,应该烧机的几率会小很多吧

网友A:
在额定功率内
有刷经常检查更换电刷寿命也很长的

网友A:
这个和电机的设计寿命有关系
俺们模型上的无刷和工业有刷相比
就是短命鬼

楼主:
我的想法的用交流无刷电机做砂轮机会不会比普通电机的砂轮机更耐用,发热量更小,使用时间和使用寿命更长呢?

楼主:
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网友C:
回复 楼主:
正相反!

网友D:
砂轮机的电机好象是异步电机吧?和有刷无刷没啥关系的。
只要线速度够了,功率足够,寿命是有保证的。
一台普通砂轮机,工厂里有用十五年都不带坏的,不是搬厂子还淘汰不了。
如果家用的话,找一个100W以上的200W左右的异步电机应该就可以了,砂轮用150MM直径上下的估计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