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没玩的一个lama v3 竟然没法调混控比了?黑人兄,我的还有救么?

楼主(2011-05-25):
很久以前收的二手的,电位器已经拧花了。我把感度和混控比的电位器换了一下,调节也没用,一个电机要转速50%以上另外一个电机才转,还有救么?

楼主:
:funk: 顶,等高手解答

楼主:
没人帮忙~~~~~??

网友A:
这个问题在很久很久很久前就有过回答,只是你没注意到,现在再告诉你一下,你可以试试,试好了祝你飞行愉快,试不好请不要怪我,呵呵
拆开4合一,你可以看到3合1板子上除了你原来可以看到的2个可以调整的电位器,在它的左上角还有一个在没拆开前看不到的电位器,你可以试试调整它,不过调的量不要大,细心点调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在很久很久很久前就有过回答,只是你没注意到,现在再告诉你一下,你可以试试,试好了祝你飞行愉快,试不好请不要怪我,呵呵
拆开4合一,你可以看到3合1板子上除了你原来可以看到的2个可以调整的电位器,在它的左上 ...

网友:
没玩过V3,帮顶

网友:
两个电位器的阻值不一样、且相差得太大了,不能相互对换的。
你这个现象,还是先解决电位器的问题吧……
按照原来的阻值买新的装上,至于电位器的尺寸,若能买到一样的最好。买不到一样的话,用导线引出来后,设法固定在电路板就可以了。至于固定方法,我给个参考意见:用热熔胶将电位器粘在原来的位置上。

网友:
我给楼主的建议就是调这个画上红圈里的小电位器,要是调不出来,那只能按黑人朋友的办法解决了,我给楼主的建议只是给你个参考,反正我是这样解决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红圈里的)电位器不是让大家随意调整的——外壳上没有做出可插入螺丝刀的调节孔。
正常情况下,这个电位器的动触点是在2:30到3点钟方位。
这个是调整陀螺仪偏置电压的。随意转动,会改变偏置电压值,单片机就不能正确地处理相关的信号了。

网友:
如果问题解不了的话你可查查控里面的微动开关.

网友:
同城这位模友,现在是原厂控和接收吗?

网友:
忘说了,我在两种接收上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品牌就不说了一个免晶体,一个国产2.4,换上后上下电机转速严重不对等,自旋没法起飞,换回原配的35m加0404就好了。

楼主:
感谢各位,我还是买了个全新的4和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