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过OSD的模友来,离家距离和高度到底是怎么算的.

楼主(2011-05-25):
玩过OSD的模友来,离家距离和高度到底是怎么算的.

或许问得有点外行,

但刚上手OSD

有一些不明白,,,

OSD中的高度,这个可以理解,垂直于地面的短直角边,

但离家距离是斜边还是长直角 边??

网友:
 想搞OSD?距离这个看个人设计,设计的好的,应该是斜边,就是飞机到人的距离
粗糙点的,就是飞机垂点到人的距离

网友:
俩点之间的距离,很好算的嘛
有坐标,有高度,就是个简单的三角关系而已

网友:
我也想知道。那个离家距离 是飞机垂直在地面的点 到自己位置的距离 还是飞机在空中直接距离自己位置的距离?

网友A:
OSD界面有得显示的,不用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OSD界面有得显示的,不用算

高,实在是高。

网友:
楼主的标题应该改为“……怎么计算得来的”

楼主:
举例:
1,高度,100,,离家距离,200,,
2,高度,200,离家距离,100.
3,高度,-33,离家距离,100

到目前为止,至少还没从大家的FPV视频上发现,高度小于离家距离的...
三角函数计算要带个笔去现场计算吗??/

网友:
看品牌的 相信两种皆有之

网友:
通过计算得到的数据!。。。好像和没有回答是一样的。

网友:
大家都是算投影距离啦,单片机算起来麻烦死,计算能力及其不足,如果你非要算,也可以啊。
首先知道投影距离,然后知道高度,虽然这个高度误差几十米,然后按照三角函数即可,貌似斜边长 = 开平方(高度平方+投影距离平方) 就是最准确的距离了,只是这个GPS高度啊,真的很不准,而且,高度 = 相对高度= 当期飞机高度-起飞点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