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过HYPERION充电器的朋友们 关于冲满电池后万用表测量电压不到4.2V的问题

楼主(2011-05-25):
我的是EOS 720i DUO3

5500 3S电池充满提示音后等待一会 让充电器多做做平衡 调到直接显示所有电芯电压的那项看到3个电芯均为4.2V
在充电器已经不在做充放电平衡的情况下 取下电池用精准的万用表测量  三个电芯均为4.185 V 这个到出奇的一致。。。。
问题是在查看电芯电压的菜单看到均为4.2V 可查看电池总电压的时候 却显示真实的电池电压 4.185*3=12.55X(X为毫伏 这个量级的数值与万用表有些许出入) 所以弄不懂 。。。。。。

主菜单按上下键调出 微调满电截止电压的那一项 可以 以5MV的间隔进行调节 上按三下 上调15MV
变成:
TVC=YOUR RISK
+15MV (4.215Vc/C)
这个时候充满电并平衡稳定后 查看电芯电压 发现三片电芯均为4.215
而查看电池总电压则正好为12.6V 用万用表测量每片电池也在4.205到4.202左右

请问有经验的大侠们这个怎么回事呢 或者这充电器有什么其他需要调节的选项 或者我干脆就不会用? 还是我的充电器就是不准确的? 别人有EOS 7520i duo3的朋友你们的充电器在默认4.2V截止电压的时候(+0MV的时候) 是否充满电后可以达到4.200V?

补充一下:两个充电通道 都是这个样子

网友:
搞不懂为什么那么多人非要纠结0.0XXXXXXXXXXXXXXXXX V 的电压干嘛??????真是不明白,电子器件是有精度的,电池内阻是有误差的,仪表也是有精度误差的……

网友:
看了手册了吗
调整TCV后是不保固的噢
而且因为电池的质量不同有可能造成过充或其他危险

充电截止是4.20V 停止后有0.0xV的压降是正常
只要每片都平衡并且达到4.185~4.19就OK

楼主:
感谢朋友们的回复
上面几个朋友说过的情况我自然相信 而且也理解

不过我不是追求那0.015V的电压 其实0.015这点电压的容量最多占电池总容量3% 一脚油门下去可能就没了。。
只是不知道是否大部分这个牌子的充电器都是这样呢?

电池压降的问题我理解  但是电池的压降不会有那么大的 不论电池品质好坏 只要不是烂电池 那么充满到4.2V的话 是不会拿下来就变成4.185的 这个问题我已经验证过

充电器会在截止电压为4.2V的时候到4.185V停止 然后显示单片电压为4.2V  但是截止电压调为4.215的时候 就正好到4.2V停止  显示4.215V (我说的正好到4.185 v和正好到4.2V 都是电池拿下来测量的电压) 再次重申一下 电池真的不可能那么快就衰减电压0.015V的 我拿下来就立刻测试的 如果有电压衰减 那么也不会那么快就完成衰减过程 需要持续10几秒钟左右才会衰减停止 不可能从充电器下来就刷的一下衰减0.015V 然后噶然停止

别嫌我墨迹 我只是想讨论下这牌子充电器的问题 看看大家都是什么感受
我用B6充电器的时候 虽然B6没有达到0.00X V的的精度 但是充满4.2V 用万用表测量一般都是4.195到4.205之间 这样是对的
可hyperion充电器的话  我这个720I  就差得比较多 但是两个充电通道出奇的一致 全部都是冲满4.2V 测量4.185V。。。。。。

楼主:
充电器电压检测很简单的 用上几个精密电阻 加上顶级充电器的算法 不应该测量电压不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朋友们的回复
上面几个朋友说过的情况我自然相信 而且也理解

不过我不是追求那0.015V的电压 其实0.015这点电压的容量最多占电池总容量3% 一脚油门下去可能就没了。。
只是不知道是否大部分这个牌子的充电器 ...

1420i 偶尔有这个现象,只要别到4。25就OK了。

楼主:
看来这“顶级”充电器 还真很少有准的?

楼主:
不知道内部有没有微调电位器

网友:
*) 误差有正负,这里负的比正的好,比如 4.185V 比 4.215V 对电池更有利。

*) 充完比4.2V低,不完全是电池“掉电压”,CC-CV充电机理在这里起了作用: 充电结束瞬间,电流并不是0,而是某个值,各厂不同。多数是 I/20,快充方式也有 I/10的、I/5的,(I=初始充电电流),某些厂牌(如FMA)甚至允许你自行调节。

这个“尾电流” 乘以 电池内阻造成的压降造成了电池的实际端电压比4.2V略低。
简单的公式:  V  = I * R 。
式中有两个乘数,意味着内阻(R)越大的电池这个现象越明显,设置充电电流(I)越大这个现象越明显,“掉电压”越多。

楼主:
好!!! 很好  非常好
真正的为我解释了  为什么一部好充电器 还是电压“不准”的问题
以上你给的解释我全部看懂 也明白了专业充电器的充电完成的机制,
谢谢!!!!
有百度的话 我给你个高分

楼主:
另外提一下 FMA充电器真的很好 我喜欢2000多块的那一款 不过我不飞大型F3A之类的 用不上。。。。

楼主:
上次见一个朋友用FMA帮大家的电池放电 结果在场地把电瓶充满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有這問題!我所有既鋰電全部都充至每cell4.17v就停了,我相信這是充電機問題,無可能家裏二十幾個電池也是4.17v吧!現在我要調高30mv先可以充滿電!

楼主:
无论是算法问题 还是满电后涓流充电的问题
都是此品牌充电器的显示检测没有做到位的问题
既然大家的都有这个问题 我这个也不是特例了 那只有调高MV来达到满电每CELL4.2V实际电压了
还是那句话 充电算法够顶级 用料够好 对得起米就行啦 嘿嘿

楼主:
看了Himalaya朋友在充电截止电压帖子里的回帖
我终于意识到自己对电池性能方面知识的匮乏
我使用单片机数字电路 却很少对电池深入了解
很多电池的特性之一就是电压接近满电电压的时候 也许相差达到0.1V 那么容量也不会相差5%(大概)
锂电池尤为突出。。。。
HYPERION充电器固然存在产品一致性有差异的问题 不过人家的充电器还是考虑到许多电池的充电特性在里面  我不应该怀疑的
尤其这样的充电器 凝聚了很多工程师的智慧跟汗水在里面 还是相信人家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