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论坛大侠,3818-1 外八字如何矫正(9楼上新图)

楼主(2011-05-25):
请问 HL虎的左右履带一样吗?

为什么我买来的感觉履带 左右是一样的  就是反了个面装了下

考证这么烂吗?

还有左右履带一样长吗?  为什么我的履带左右长度差老多了
短的那边  老有履带齿顶从动轮的现象
现在看来真的是 主动轮子不正,外八字造成的
请问这个应该这么矫正(主动轮要这么拆)

网友:
虎一履带不能反装的,长度可数节数是否相同

网友:
怎么已经有些外八字了

网友:
现在的虎宝宝。131

网友:
履带就是一样的模具、不分左右

履带齿顶从动轮 一定是轮子不正

网友A:
外八字了,履带不分左右。

网友:
履带都是一样的,只是有的用在左边有的在右边所以造成差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八字了,履带不分左右。

LS的大侠分析的应该很对
现在看来真的是 主动轮子不正,外八字造成的
请问这个应该这么矫正(主动轮要这么拆)

PS:
买来第三天,已经被我全拆开了,开始的机枪不亮,在论坛问了
打开后居然是脱焊,额………………

楼主:
求大侠们 继续帮忙      如何修理外八字
从照片上看    这个履带系统 这样“/” 斜,传动到后面确实是卡 内侧的齿

楼主:
继续求问

大侠帮忙啊!??

已经全部拆开了,只求解决方法

网友B:
驱动轴按轴承吧,差不多每个虎式的车长都干过吧?呵呵

虎式履带竟然不分左右,刚看了真车图片也是这样,履带纹不对称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轴按轴承吧,差不多每个虎式的车长都干过吧?呵呵

虎式履带竟然不分左右,真实车辆应该不是这样吧?

肯定是完美主义者心里老也解不开的结,

您的意思是  矫正外八字 要按轴承!???
这么复杂!??you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轴按轴承吧,差不多每个虎式的车长都干过吧?呵呵

虎式履带竟然不分左右,真实车辆应该不是这样吧?

肯定是完美主义者心里老也解不开的结,

您的意思是矫正外八字要按轴承?这么复杂啊!!!???
有详细图片教程吗?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矫正外八字要按轴承?这么复杂啊!!!???
有详细图片教程吗?
谢谢!!!!

兄弟占楼速度一流呀,刚刚修改不到1分钟,哈哈。
参考一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7195&extra=page%3D2%26amp%3Bfilter%3Ddigest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18308&extra=page%3D1%26amp%3Bfilter%3Ddigest

楼主:
请问楼上 大侠  所有恒龙的 3818都这样吗?
改轴承对我来说太难了   有什么简单的方法
这个外八字主要是什么原因产生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楼上 大侠  所有恒龙的 3818都这样吗?
改轴承对我来说太难了   有什么简单的方法
这个外八字主要是什么原因产生的呢?

兄弟,偶不是大侠,不敢啊~
我没有恒龙虎式坦克,主要因为它的履带和负重轮过于复杂,不是主流坦克的做法
外八字主要是驱动轴偏了,所以要调正紧固,保证左右驱动轴成一直线,前后轴保持平行
这样履带跑起来才不会脱落,用轴承固定是很好的方法
你把驱动轮卸下来,看看到底是驱动轴歪了还是驱动轮轴孔偏了
驱动轴歪的话可以调整波箱的安装位置;驱动轮轴孔不正的话得修正或更换驱动轮
废话一堆,:funk: ,这是小毛病自己看着捣鼓就行

楼主:
非常感谢  面具忍者  大侠
去车间借了套 内六角扳手
晚上回家捣鼓

楼主:
额……………………

我的心受伤了,昨天晚上把左右2边的所有轮子都对换了,包括履带

卡的这边照样卡,不卡的那边照样不卡,

难道是波箱有问题,悲剧啊,波箱不能对换,买了HL 就是受罪啊!

网友C:
手抓住驱动轮,上下左右摇,看看摇不摇的动,能动,就是有虚位,解决办法就是加轴承固定。
10几个的路轮外八字就没什么好的办法搞,

如果一边履带走的时候很轻松,一边很紧,那只能是坦克制作的工艺问题,看看哪里阻力大,诱导轮?驱动轮?或者某一个路轮?或者把驱动轮拆了试试波箱?能救多少是多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额……………………

我的心受伤了,昨天晚上把左右2边的所有轮子都对换了,包括履带

卡的这边照样卡,不卡的那边照样不卡,

难道是波箱有问题,悲剧啊,波箱不能对换,买了HL 就是受罪啊!

没有检查一下波箱的驱动轴是否垂直车体?
很可能是轴歪了,动动波箱定位,加个垫片或偏转一下再试试。
要不干脆直接升级钢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抓住驱动轮,上下左右摇,看看摇不摇的动,能动,就是有虚位,解决办法就是加轴承固定。
10几个的路轮外八字就没什么好的办法搞,

如果一边履带走的时候很轻松,一边很紧,那只能是坦克制作的工艺问题,看看哪 ...

这个能动 试过了,那就是肯定有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检查一下波箱的驱动轴是否垂直车体?
很可能是轴歪了,动动波箱定位,加个垫片或偏转一下再试试。
要不干脆直接升级钢波吧,

好的  今天晚上动波箱,调整一下波箱位置

现在只能怀疑波箱了,其他 能换的都换了,再下去直接换个坦克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  今天晚上动波箱,调整一下波箱位置

现在只能怀疑波箱了,其他 能换的都换了,再下去直接换个坦克算了

解决主动轮八字,除换齿葙主轴轴承外,再加一铜柱把左右齿葙连结便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