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啊,给钻床加了个十字拖板

楼主(2011-05-25):
想了好久,还是给钻床加了个十字拖板。这样钻孔定位时可以微调了,谁想加了十字拖板和平口钳子,开机就抖动了,这样就没法用了,不放平口钳要好些。但钻孔时还是有抖动。看来这种结构的钻床加十字拖板行不通。早先好像见有兄弟这样用过,真是。还有这种钻攻两用钻床,攻丝看样子就是假的,最低250的转速也快了啊,攻丝功能就是加了个定位反转开关。我攻个铝材都断了丝锥。真是忽悠人!!

网友:
装在底座那里就没那么抖了吧

楼主:
装底座确实不抖,但钻头不能调高低也没有用

网友:
兄弟,你这滑台不是这么装的,应该装到底座上,还有就是鸡头要尽可能的降低。

网友:
改了不好用,前车之鉴

楼主:
我这钻床机头是不能往下调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钻床机头是不能往下调的。

继续改

网友:
在中间的圆托板外边装两根支撑柱
保证不抖

网友:
搞袋沙子垫到那个托台底下,顶住十字拖板,让托板落实再上紧,你这是共震了吧?阻尼试试?

网友:
钻台怎么改还是变不了铣的!改到能当铣用的时候花费的人力财力就算超过买台新的铣床也差不多了 相信我,楼主今天经历的在这里很多人都经历过,包括我 可怜的十字拖板还在一边锈着啊

网友:
鑽床當銑床是要z軸能上下活動才行
這種主軸無法鎖緊的鑽床,只能靠
加袋沙子或是裝個支柱都不好用
最簡單的方法是去買個車用千斤頂放在下面
圓盤夾緊後用千斤頂頂好,保證不抖
但這法子只能銑平面而己
銑溝漕或複雜表面時
只要無法一次進刀完成
需要調整深度時
放鬆圓盤準備調高低時,一定會左右擺動
x及y軸的位置會跑掉的

网友:
围观一下,鸡头不能升降

网友:
把立柱裁短折腾到报废

网友:
怎么会不能往下调呢,坏啦?

网友:
从此打消钻改铣的念头------------------只是还没有钻哩

网友:
楼主不是要钻改铣,只是装个拖板方便钻孔定位用了。

拖板的力都压在立柱上肯定会抖动的。

想办法改机头吧,让机头能降下来。

网友:
支持降机头,把十字托放底盘的方法,放当中,不仅没法用,还有安全性问题

网友:
先天强度问题!

网友:
还是我给楼主出个主意吧 楼主应该加工一个短立柱 这样就不用改了 当铣床时候用短立柱 当钻床时候换上原装立柱就行了

网友:
一定不能用中间的托板 托板强度不够的 立柱承受不了加上十字架的重量

楼主:
算了,放弃降钻头的办法。改动可能又得费工费米,就怕到时得不偿失,那就还不如换个能升降钻头的老钻床了靠谱。到时想想就差一点变铣床了,还要折腾,那也还不如直接上二手铣床了。也不差那么点钱。年纪不小了,也没太多时间消耗。达到目的最重要。

网友:
我用小台钻改了一个,和楼主碰上的情况一样,还是换个大台钻,否则白折腾

网友:
回复 网友A:

7爷说的有道理,鸡头不可能给你焊死了吧?一般是可以移动的,要不就是过盈配合,学我的把机盖挖空了, ,让立柱穿过去,要是立柱和皮带有干扰加个轴承减小磨檫。

网友B:
不论今天钻改铣,还是昨天车改铣,总归是个山寨铣,最后还要买真铣。闲云居士钻改铣,改的最好钻改铣,最后卖了钻改铣,掏钱买了真的铣。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论今天钻改铣,还是昨天车改铣,总归是个山寨铣,最后还要买真铣。闲云居士钻改铣,改的最好钻改铣,最后也卖了钻改铣,掏钱买了真的铣。

凡是接手过钻改铣的人肯定都有一段很郁闷时光

网友:
想办法让机头能升降,这么装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
27楼正解

网友:
回复 网友C:

钻攻机是不能降机头的,机头部位的立柱小,下面的立柱大。铝合金攻丝的底孔要加大,否则很容易断丝锥

网友:
http://bbs.mx3g.com/thread-81277-1-1.html看看..可以参考.................下

网友:
我觉得2,3楼得兄弟说的也蛮好,不降机头就垫东西,不过要完美,安全的话,不光要垫沙袋吸震,还要把垫的东西和中间的拖板给固定好,比如上螺丝,这样反而相当于加固了底座,找个铁箱社么的,在找两块铁板,分别放在箱子的底面和顶面,都分别和钻床的底座和中间的拖板用螺丝锁掉,箱子中间填些转头,缝隙用沙子社么的补满,又减震,又加固整个机机的稳定性,呵呵,纯理论,供楼主参考

网友:
太麻烦了

网友(2011-08-11):
台钳安在底座上,机头降下来。按26楼的方法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