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外教你如何在后院铸铝,过程详细

楼主(2011-05-25):
1:芯模是用砂子压实后做成的,铸造完成时可以掏空。值得注意的是,视频里面说铝固化后会收缩2%,制作模具时,要加入这2%。视频的上传者说,型砂是在易趣买的,也可以联系一些陶瓷厂商有卖,另外实在不行就用小孩子玩的砂子代替(不知道行不行?)。

2:里面熔铝的时候,最开始放的是盐巴,说是驱赶氧气,后面又放了碳酸钠,说是更有流动性,容易成型。炉子烧的是液化石油气。

原视频是在油土鳖上下的,有20多个章节,大部分都是在讲如何在家里做铸件。这里只选了第一和第二个章节,就是最基础的两个部分,简单易懂,相信大家都能明白。此后还有叫你如何做异形铸件,如何铸造发动机飞轮,如何铸造发动机缸体等等。鉴于网速太慢,那些就没下了。

网友A:
真希望老外先教会我如何拥有一个后院!

网友B:
没见后院,也没见老外

网友:
不算太稀罕   只是他们有钱 有时间罢了

网友:
很好的教材

网友C:
黑色的是什么.. 是碳粉吗   熔铝的时候加的是什么 是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见后院,也没见老外

老外还是看到了的

网友:
我和6楼的兄弟一样也想知道黑色的是什么 和往铝里加的是什么

网友:
好视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黑色的是什么.. 是碳粉吗   熔铝的时候加的是什么 是盐吗

黑色指的是砂子吧?
熔鋁時要加入除渣劑
作用是除渣及排氣
業餘使用食鹽即可(視頻用的是食鹽)
專業的的有專用的除渣劑
成分是二氧化矽及三氧化二鋁(白鋼玉粉)及一些雜七雜八的東東
價格好像比食鹽還便宜一點
但一次要買一大包,根本用不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黑色的是什么.. 是碳粉吗   熔铝的时候加的是什么 是盐吗

黑色的应该是硅藻土,白色的滑石粉

网友:
引用 网友D:

黑色的应该是硅藻土,白色的滑石粉

滑石粉應該是用在分模線上的白粉,不是加在溶化的鋁之中的
文字說明是食鹽salt

网友:
加点盐吧,总不会是放点糖

网友:
很好的教程,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我们中 国人就只能在客厅搞铸造了

网友:
支持你 应该转完

网友:
应该有需要注意的,哪位详细说说?

网友E:
芯模怎么拿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芯模怎么拿出来??

烧的散开了

网友E:
芯模什么材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芯模什么材料的?

以下来自百度百科
砂芯

  core sand 铸造生产中用于制造型芯的材料,一般由铸造砂、型砂粘结剂和辅加物等造型材料按一定的比例混合而成。型芯在铸型中大部分被高温的液态金属所包围,而支撑定位部分的尺寸一般较小,因此芯砂除应具有一般型砂的性能外,还要求有较高的强度、透气性、退让性和溃散性。芯砂按所用粘结剂不同分为粘土芯砂、水玻璃芯砂、油芯砂、合脂芯砂、树脂芯砂等。形状简单的型芯,一般可用粘土芯砂制成;形状复杂、断面较细较薄、要求干强度高、溃散性好的型芯,则使用油芯砂、合脂芯砂或树脂芯砂。植物油砂芯可获得十分光洁的铸件,但所用的桐油、亚麻仁油、改性米糠油等,货源稀缺,价格昂贵。因此中 国自1963年开始广泛采用制皂工业制取合成脂肪酸后的残渣(简称为合脂)作粘结剂。这种芯砂具有近似油芯砂的干强度、退让性和溃散性。使用油芯砂和合脂芯砂制造砂芯时,有硬化前芯子强度相当低、易变形、硬化速度慢、生产周期长、需要烘干等问题,影响铸件的尺寸精度和生产效率。 用树脂作为粘结剂的芯砂,包括:自硬树脂芯砂、酯硬化水玻璃芯砂、覆膜砂芯砂、热芯盒芯砂、冷芯盒芯砂。小批量铸件生产可采用自硬粘结剂芯砂,大批量铸件生产应采用热芯盒芯砂、冷芯盒芯砂,特殊要求铸件可采用覆膜砂芯砂。冷芯盒法制芯在汽车、拖拉机等大批量生产的工厂中获得广泛应用。

网友:
不错,之前我铸造的很不好,可能就是没加盐的缘故,这次试试得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真希望老外先教会我如何拥有一个后院!

随便也教教我

网友:
引用 网友F:

随便也教教我

都是万事俱备只欠后院的人啊

网友:
我发现这个视频上下部之间有两个不吻合之处!呵呵,大家快来竞猜

网友:
我工厂炼了20年锌,搞这些东西要注意安全,容易烫伤。

网友:
我有后院 楼主能发个原网址吗?

网友:
记得以前苏州长城电扇厂做的台式电扇机架是使用紫砂(?)做模浇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希望老外先教会我如何拥有一个后院!

老7真有了后院玩腻了会不会也在二手区出?

网友G:
-_- 后院能出么?

网友:
引用 网友G:
-_- 后院能出么?

后庭能

网友:
引用 网友G:
-_- 后院能出么?

出租总可以吧?

网友:
黑的不知道 白的应该是盐  加硼砂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