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救!!

楼主(2011-05-25):
新装上的450就这样鸟么悄的挂啦,起飞前一切正常,当油门推至即将离开地面的一刹那,飞机会以瞬间的前滚翻动作来结束,下来后检查连杆十字盘一切都正常,
舵机
也不抖舵,给油也是三个舵机一起上下没有前后动作,就不知道为什么会挂掉,(飞机有震动,有双桨)但是也不至于这么大的动作啊,情老魔给找原因啊。

网友A:
某个舵扫齿了,不装电用手拨拉一下

网友B:
不装大浆推油门试一下就知道什么问题了,估计是舵机坏了一个。

网友C:
这个问题要注意哦!还好是前滚翻!后滚怎么办丫??

网友D:
这个问题有点意思;
如果排除机械故障后;干扰问题可能性就大了;主要是电机产生的,在静止状态下没有办法看到;
把旋翼头拆了,上电,慢推油门,仔细观察舵臂运动是否正常;如果在某一油门位置发现舵臂抖动,就是干扰,这种干扰与布线有关;
可以查查我从前的帖子,对此有阐述。

楼主:
3个斜盘65MG舵机是新的,一次没用过呢,刚刚装在这台机器上就出现这个问题了,我试过舵机应该是没问题的,没发现抖舵现象。

楼主:
还有飞机震动很大,如何着手排查,应该先检查哪里啊?

楼主:
终于找到原因了,原来是我的1通道和6通道的舵机线装反了,一切都解决了,不过也感谢摩友们的热心帮助,从中让我学会了不少航模知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