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觉得这个套机怎么样

楼主(2011-05-25):
FH9X 2.4G 9通道液晶屏遥控器、ASP 52级发动机+OS 8#火头、FUTABA GY401陀螺仪、FUTABA3003*4个舵机、锁尾舵机亚拓DS620*1、RJX 55 加速管排气管、50级玻纤主桨、1100Mah锂铁接收电,启动设备套装,充电器套装     就悬停和航线 大家觉得可以吗   飞机是  4180 加油 一起全弄好是 4500

网友:
估计又是传说中的淘宝套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 怎么样 悬停和航线可以吗

网友:
要看看价格如果,这套航线、悬停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 怎么样 悬停和航线可以吗

不会又是某淘宝上面 2000多还是3000多的那个套机啊
下面是不是有回复说 "小侄子缠着我 直说小姨好小姨好""五好儿童"???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飞起来不会晃来晃去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换成什么控

楼主:
回复 网友D:

4180  不是那个 3000多的

网友:
先把3003换了,比如ds610,再如果单飞的话,对发动机不懂的建议换成os,另把那几百块的控也换了,上jr或futaba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成什么控

油直,我觉得起码要T8FG起步。

楼主:
回复 网友E:

FURBABA 6通道 换成这个 是免费换 一样的价格   ds610 换这个要多少钱

网友:
免费换... 飞机不要的话可以单要控吗?

楼主:
回复 网友F:

价格是差不多的

网友:
等你买了之后会发觉你会花2倍甚至3倍的钱去升级,最后你现在买的东西几乎全都换掉了,除了401和610舵机还点用

楼主:
回复 网友G:

就悬停和 航线也要换吗

网友:
必须要换!

楼主:
回复 网友F:

那些要换

网友:
舵机至少DS610以上的,陀螺401飞航线和3D练习都没问题,建议你还是买亚拓套装机比较好,遥控器至少7通以上的JR或者FUTABA控,最好一步到位整狗狗。弄好了非常省心。

网友:
最好把发动机和3003换掉,否则!

楼主:
回复 网友H:

晕 都换掉更好

网友:
该说的都说了,你不听也没办法

网友:
LZ既然不信大家说的,我们何必多说呢

网友:
 LZ是担心不升级或换东西他旋停起来会晃来晃去的.你们都说哪去了?听了你们的LZ买来就不会晃了?.. 楼下高手给关于会不会晃解释.

网友:
建议最低配:YT的600NPS(好处用的人多,配件易买),前三舵机:MKS1210 (性价比高)
舵螺:GP750(二手版里400块左右) 锁尾舵机:DS620/DS650  发动机:OS55HZ(OS50已停产,能买到的价钱与OS55差不多),排气可以选300左右的(这个价位应有不少的选择)。控:T8FG(现在2500多点就可以到手),DSX7(1500多点就可以到手)

网友:
这一套飞悬停和航线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包括控),但不知道飞机是什么飞机?估计是风神50,如果是CF版的4180的价格就高了,GF版的话价格一般。如果是SV版的就还可以。不过我估计是CF版的,商家都是利润最大化。
当然要不在乎钱你就往好了配吧,人不识货钱识货。

楼主:
回复 网友F:

钱不够了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他说 GF 不知道怎么判别

楼主:
回复 网友B:

CF不是金属的吗  GF还不是啊 怎么 那个还好呢

网友:
说反了,GF是塑料玻纤版。CF是金属玻纤版,SV是全金属碳纤版

网友:
赚分要紧…

网友:
感觉lz根本就不会飞,新手就上油机,还是这么牛x的油机,能不晃才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