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z 高频头 故障 求助

楼主(2011-05-26):
小弟的12z 前段时间朋友拿去用,,把天线《里面的小辫子》搞断了,,,后来换了条新的,,
但是现在很奇怪,,高频头后面的灯不亮了,,小弟有卖了个新的头换上,也不亮,
求助老鸟 是什么问题啊,,,但是不影响发射

网友A:
高频头与主板的练级线路是否有松动。还有就是你在触碰电路板的时候放过静电吗,虽然一般情况下不会有是,万一你这次背呢
我有个朋友再换电脑光驱的时候就是因为静电,等换好后发现开不了机。 最后检查出了硬盘、光驱、内存没被烧毁,其他的都挂了

楼主:
静电那就不知道有没有了,,现在就是灯不亮,,今天发现 遥控器没有声音了
我在检查下 接触问题吧!!!触点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A:
希望楼主能及时发现问题,早点修好

楼主:
朋友用时候自己改装的电池
,,正负极 是两条线,插的用,当时在插负极时候,不小型碰到了电池盖,看带一点火花,,,
现在 没有报警 高频头没有信号灯,菜单的导航按键没有弹性,,天线的小辫子外面随遍甩的,
用了两年 就这样了,,,10C 的屏幕还坏的呢,等的修呢,,,现在飞个epp 都要用14,一会就没电,

网友B:
估计你的要发到北京客服才能搞定,如果是行货的,只收零件费,要是水货的,你就惨了,要收600元的检测费

楼主:
是水货。。所以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