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s91发动机调试问题,请大虾进来指导

楼主(2011-05-26):
ys91sr发动机
带泵,怎么调?
调了好久了,感觉ys的调试好麻烦。
调了很久还是怠速不稳定。
一加油就熄火。
油针调到哪个位置?

网友A:
我翻译的YS91srs发动机说明书部分内容供你参考(水平有限):
启动:
1、        加油前务必检查单向阀至油箱的回压管是否取下以减轻油箱的负压。
2、        顺时针旋进油针至完全关闭后如下所示圈数逆时针旋出:
                 开始设定/操作设置
中速油针   1.75开   1.75-1.50
怠速油针   1.25开   0.75-0.50
高速油针   1.25开   1.25-0.75
3、油门关至怠速位置并且接通火头电路准备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翻译的YS91srs发动机说明书部分内容供你参考(水平有限):
启动:
1、        加油前务必检查单向阀至油箱的回压管是否取下以减轻油箱的负压。
2、        顺时针旋进油针至完全关闭后如下所示圈数逆时针旋出: ...
楼主用的什么油?

网友:
YS的大车和中车和OS反的,小的那个是大车,这点你得先确定,另外单向阀的方向是不是正确,单向阀和发动机后盖连接的油管长度是不是正确,油针说明书上都有,按照调整就OK了,我也用这个,没这么麻烦啊

网友:
怠速要调的,我调的一台ys91,怠速1.25的位置就不是很稳定,现在调整到1.0的位置,怠速很好
中速和高速按照说明书就行

网友:
楼主在5IMX搜索这个名字(RCOP),我早起做过关于引擎的技术贴,可以找到你想要的关于引擎仔细调整的数据和方法(OS圈系列,YS91SR,SRS等),相信你是没进入油动行列太久。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用的是collpower 30%

网友:
好发动机,很暴力,就是太难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