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马达电调得颠闲了.哪位神医给治治!!~

楼主(2011-05-26):
只把450的电池.马达.电调连上.不加油门.马达一跳一跳的.跳时马达还响一下.间隔能有4秒.控关了也跳.加油门时马达还正常.我用的是固朗原机电调.马达.控是天9.接收是天9通Pcm接收.请教高手哪里出了毛病

楼主:
现在就向隔壁的武老二.哆嗦

网友:
啥电调啊?电调设置的问题吧

楼主:
固朗的40安电调.这电调.我也不会设置.现在情况是收油结束后马达还带着油减速.有时油门超低时还抖着转一会.

楼主:
现在还没装在机上就被搞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搞不明白为啥一直响动.要是设置的话应该结束了吧?或者是没设置明白?

网友:
有没有设置最大油门行程?

楼主:
这个.我已经看了说明书.把油门开到最大时通电.就开始猛转.现在控油门微调在最低.只要微调归零.马达就慢转了.

网友B:
这个很正常,重新设定一下油门行程就OK了,你的控最低点刚好处于电调启动点和停止之间,电机启动也不是,停也不是,就是这付样子的。

网友:
推油正常的话基本就考虑你设置.
推油不正常可以考虑电调或电机缺相.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很正常,重新设定一下油门行程就OK了,你的控最低点刚好处于电调启动点和停止之间,电机启动也不是,停也不是,就是这付样子的。
有道理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朋友.有点启发.

网友:
我 是来学习的

楼主:
却是是设置问题.已经解决.已经组装一半了.毫无抖动.状态无敌.哈哈

网友:
10楼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