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捡到个盒子,准备弄架飞机装进去 更新完毕上视频!

楼主(2011-05-26):
看了xx的帖子受刺激了,正好找到个盒子。准备弄架飞机装进去。

拍摄角度误差,盒子实际外形尺寸19*10*2.6厘米。

网友:
装一堆红外小蜜蜂。

网友:
哈哈,我看好你呦

网友A:
广告打的真有水平哈-。-

网友:
呵呵  星星太变态了

网友:
不明真相的群众围观

楼主:
同志们久等了,第一次做如此小的飞机,好些地方可能不完善,希望大家多提宝贵意见
准备构思是一架是诺比的伞翼机。
按照盒子的大小裁断3节1mm碳杆,其中的一节用棉线固定好细塑料管。

其余两根碳杆插入塑料管中。

用塑料管做出L行的结构,套在边上的碳杆上

形成伞翼的主结构

各地方均用棉线加固,但要保证可拆卸。下一步看是蒙膜

从新插好,伞翼的主题基本就完成了

网友B:
最好在横撑上做两个弧形的支撑,帮助伞面成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在横撑上做两个弧形的支撑,帮助伞面成形。

好建议! 需要改进的时候会加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广告打的真有水平哈-。-

可惜厂家没有给赞助

网友C:
我感觉撑起来未必好,两种都试试

网友:
楼主的各种结构,高招儿真是不少。
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撑起来未必好,两种都试试

伞翼的成型很重要,如果成型不好,会是致命的。这个小,可能问题还不大,我做过大的翼面成型不好的时候,你是啥办法也没有。前缘的形状也很重要,对升力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伞翼的成型很重要,如果成型不好,会是致命的。这个小,可能问题还不大,我做过大的翼面成型不好的时候,你是啥办法也没有。前缘的形状也很重要,对升力有影响。

我就弄过小的,撑起来的反而没有不撑的好飞,或许是我没弄好

网友:
很有看頭

楼主:
楼上两位同志的**让我很纠结,还是先从省事不放圆弧的下手吧。
犯了个错误,还没加上下拉的结构就蒙膜了,想个办法补救一下
找块木片削成下图的形状,顶部用1mm钻头开半槽。

粘到碳杆的主梁上。

下面的尖插到是诺比的座椅中,基本结构就此完成。

现在看来装进盒子不成问题,似乎还有富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