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改KK板

楼主(2011-05-26):
最近凑热闹,也装了个KK四轴,飞起来发现贼的很,而且动作大了点就莫名其妙地翻倒,看原理图就感到板上的AREF电压太低了,按R9,R10的分压比,是1.6V左右,AREF电压是提供AD转换的,而那三个传感器输出是1.25V左右,而且低档传感器的误差很大,动作大点就会超过1.6V,程序就会误动,为了提高电压,把R10的68欧换成220欧,电压提到2.5V,电压高了传感器的灵敏度会降低,要将电位器稍调高一点,飞起来感到稳定了不少.

网友:
不错!!有详细的相片可看吗?

楼主:
是ISP插座上的R10电阻,改为200-220欧的

网友:
这个太实用了

网友:
Kk板版本多少?

网友:
R9的分压降了没关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