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制作了一个点焊机

楼主(2011-05-26):
自己也制作了一个点焊机,效果还不错。

网友:
看不见图

网友:
微波炉变压器做的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有个单片机,不知道怎么开发。请高手指点。
另外怎么直接上图啊?我不会。

网友:
单片机和点焊机有关系吗?
关于单片机我也只会最简单的。

网友:
说说原理吧 想做个玩玩 谢谢楼主

网友:
图都没有,太坑爹了!

网友:
帮你贴图

网友:
木头做支架,感觉也太粗糙了。不过,能用就好。请述说一下原理吧,大家也好山寨。

网友:
怎么感觉不像矽钢片像铸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底电压大电流,就这么简单。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要注意有定量的漏磁哦,不然就短路了。

网友:
简述自动点焊机工作过程:1 摇臂下压,焊接铜触头以适当的压力压住待焊工件。2 延时一定时间后,变压器接通电源,根据待焊工件的薄厚及预调焊接电流的大小,延时一定时间,保证焊点可靠熔,焊接。3 变压器断开电源,焊接铜触头压住以焊接的工件延时一定时间,焊点冷却保证焊接质量。4 摇臂上升,焊接完成。
手动的点焊机工作过程一样,不过各延时的时间靠焊接工人的操作经验及维修技工的调整。
以前我维修过的75KW大功率点焊机焊接铜触头用中空紫铜的里面通冷水,焊接变压器也用水套冷却。
LZ的点焊机应加装摇臂及与摇臂联动的变压器接通电源的银触头,变压器接通电源的银触头,通过机械杠杆保证焊接铜触头压住待焊工件后,继续下压后再接通电源,焊接完成摇臂抬起前先断开电源。这样焊点的质量,外观优良。

楼主:
你才是内行啊,我只是业余爱好者。多多指教啊。

网友(2011-11-22):
楼主的变压器参数能不能告诉一下,功率、铁芯尺寸等。

网友:
这个原理是什么呢?就是输出大电流?然后产生高温?

那用大功率的开关电源可以不?

网友:
网上查的

电焊原理

  电焊原理其实就是:由我们常用的220V电压或者380V的工业用电通过电焊机里的减压器降低了电压,增强了电流,利用电能产生的巨大热量融化钢铁,焊条的融入使钢铁之间的融合性更高,还有,电焊条的外层的药皮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不信你把药粉敲了看能焊接不:)

  手工电弧焊使用的电焊条,由药皮和焊芯两部分组成。焊接时,电焊条作为一个电极,一方面起传导电流和引燃电弧的作用,使电焊条与基本金属间产生持续的、稳定的电弧,以提供熔化焊所必需的热量。另一方面,电焊条又作为填充金属加到焊缝中去,成为焊缝金属的主要成分。因此,电焊条的组成物与电焊条质量,将直接影响焊缝金属的化学成分、机械性能和物理性质。另外,焊条对于焊接过程的稳定性、焊缝的外表质量、焊接生产率等也有很大的影响。

  焊芯是焊条的金属芯。为了保证焊缝的质量,对焊芯中各种金属元素的含量,都有严格的规定。特别是对有害杂质(如硫、磷等)有严格的限制,焊芯金属的质量应优于母材。

  没有药皮的光杆焊条是不能进行电弧焊接的。这是因为电弧稳定性很差,飞溅很大,焊缝成形不好。经过长期实践,逐渐发现在焊芯外面涂上某些矿物原料(即焊条药皮),焊条性能得到很大改善。

  焊条药皮有以下几种作用:

  (1)确保电弧稳定燃烧,使焊接过程正常进行;

  (2)利用药皮反应后产生的气体,保护电弧和熔池,防止空气中的有害气体(如氮、氧等)侵入熔池;

  (3)药皮熔化后形成熔渣,覆盖在焊缝表面上保护焊缝金属,使焊缝金属缓慢冷却,有助于气体逸出,

  防止气孔产生,改善焊缝的组织和性能;

  (4)药皮熔化后会进行各种冶金反应,如脱氧、去硫、去磷等,从而提高焊缝质量,减少合金元素烧损;

  (5)通过药皮将所需要的合金元素掺加到焊缝金属中去,改进和控制焊缝金属的化学成分,以获得所希望的性能;

  (6)药皮在焊接时形成套管,增加电弧吹力,集中电弧热量,促进熔滴过渡到熔池,有利于完成焊接过程。

网友:
楼主的制作非常好!很有启发!

网友:
这是一个微波炉变压器,做电焊机次级空间不够,绕不下那么多圈数。只能做点焊和电阻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