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侠。哪里有维修XXD电调?

楼主(2011-05-26):
求助!各位大侠。哪里有维修XXD电调?  125A有5只,70A有5只。

网友A:
晕 咋那么多坏的XXD车船电调哦

大多是MOS管烧坏

拆开电调 换同型号MOS管即可(为什么要同型号,是因为MOS管并联时,内阻小的容易烧掉,这样MOS管内阻尽量一样,通过的都是相同的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 咋那么多坏的XXD车船电调哦

大多是MOS管烧坏

拆开电调 换同型号MOS管即可(为什么要同型号,是因为MOS管并联时,内阻小的容易烧掉,这样MOS管内阻尽量一样,通过的都是相同的电流)
嗯,尽量换同样的,如果找不到,就换参数差不多的,对XXD来讲,与其费劲费钱找一样的MOS管,还不如降低一档使用,75A当50A用,50A当30A用,也很耐用的。

网友:
我可以帮你修,就是离得太远,如果有意可以与我联系,你出邮费和元件费就可以,但我不保证百分之百修好,没维修过的修好的概率在百分之六、七十左右。qq18196426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