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转接线板--老报错

楼主(2011-05-26):
把6s平衡头转2个3s的线板连接到6s的平衡口
平衡充的t插插入转接板

调整充电器到6s blance

把2个电池的3s的平衡头插入转接板2个对应的接口(电池的2个t插不连接)

按开始可以充进去电,按上下键也可以看到6个电池的独立电压,显示往里面充了

没5秒就break down了报警

什么问题,大家6改3是怎么连的??

网友A:
T插不联接???哈哈,你还真当B6是平衡充啊

网友:
报警时的显示是什么?查下设置是否超出供电电源功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插不联接???哈哈,你还真当B6是平衡充啊

人家插在转接板上了,自己不看清楚

网友:
T头和平衡头都要做转接线,B6是串充加末端平衡充,T头一定要接,如果快充,平衡头可以不插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家插在转接板上了,自己不看清楚
哦,这样的话,肯定是T插那路线有问题。

网友:
顺便问下,这个转接板还有成品卖的索?自已做个可能就不会这么烦了。

网友A:
NND,再看看,我没看错,LZ电池的T插没插到转接板,转接板的T插插到B6有屁用啊。

网友:
最好不要用转接板,我有次用了后其中一块电池就没充满,但充电器现实充满了。

楼主:
我能不能t插不连接线板,

直接连一个串连线然后串连线的2个t插头连接2个电池,

接线板就连个6s的平衡头,直接分到2个电池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NND,再看看,我没看错,LZ电池的T插没插到转接板,转接板的T插插到B6有屁用啊。

你2个电池2个t插口,充电器就引出来一个t插,你怎么连?
除非b6上的t插引出个串连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能不能t插不连接线板,

直接连一个串连线然后串连线的2个t插头连接2个电池,

接线板就连个6s的平衡头,直接分到2个电池上
可以,转接板上的线路其实就是这个功能,你对它不放心,就自已做个用,一样的。T插是主要充电口,一定要插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2个电池2个t插口,充电器就引出来一个t插,你怎么连?
除非b6上的t插引出个串连线
大锅,人家买的是成品转接板,转接板上有几个T公头的,自已不看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转接板上的线路其实就是这个功能,你对它不放心,就自已做个用,一样的。T插是主要充电口,一定要插

我咋这么虚呢,不会电池爆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换A6不就得了。。。

a6充不了镍氢,讨厌的很
买a6,还不如买4个山寨b6配个200w的电源

楼主:
引用 楼主:

a6充不了镍氢,讨厌的很
买a6,还不如买4个山寨b6配个200w的电源

再做个充电器架子摆一排除了体积大点,也不赖,随时不用,随时转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a6充不了镍氢,讨厌的很
买a6,还不如买4个山寨b6配个200w的电源
A6充不了镍氢?记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锅,人家买的是成品转接板,转接板上有几个T公头的,自已不看清楚
   你到底用过b6没。用转接板充电,电池t插没有插任何地方,转接板就一个t插,插在b6上。转接板就是个鸡肋,一个一个冲不比用转接板慢。也就晚上睡觉用转接板充电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