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数控小车

楼主(2011-05-26):
雕刻机整出来了,第四轴也在搞了,但是第五轴有点难,主要是我的鸡鸡Z轴太短了,A轴也是勉强在做,这人一中毒就不得了,其实一开始就是被车给毒倒了,但是一直没敢下手,现在没办法了,雕刻机的成功给了我信心。现在还在收集资料,绘图,本来是想按小日本的那个原图做的,但是那加工难度太大了,对于我这个只有一个垃圾小台钻的人来说是不可能做出来的,所以想自己设计,尽量用现成的材料,我D床不会用它来大量加工,主要是学习学习数控。现在遇到一些问题,请教一下兄弟们。
1,对于导轨的选择,我一开始是打算用那种带坐光轴,主要是便宜嘛,还有就是可以任意设计,但是这个强度精度不是很好,不能跟线轨比,当然强度精度不是我现阶段追求的,光轴还有个缺点就是基线太高,这样使得我的主轴要做得比较高,这个有点难。如果用线轨,当然只能用二手的了,可是也不便宜啊!这个还没去算过,但是性能是可以肯定的,但是有个麻烦事,很难买到合适的,也就是必须按买来的线轨来设计JJ,这样就使我心里没底。请问一下兄弟们该选择哪种方案呢?
2,丝杆的选择,本想用不锈钢的三角螺杆,现在也还是这么想的,但是吸取雕刻机的教训,也听取了论坛兄弟的的分析,觉得滚珠丝杆会省很多事,所以又动摇了,真是纠结,
3,主轴电机的问题,坛子里有兄弟有86步进做得,上千转,但是对转矩没信心,这个还要研究一下,再就是无刷电机了,这个比较看好,加上驱动就是贵了点,还有就是交流电机了,这个性能没话说,规格型号也好找,但是变频让我头痛,最垃圾的也要个300来块吧!这个还不太敢用,还有就是他带来的干扰问题,这个说不定以后买来是个祸害。
4,还有就是主轴,请教一下一般机床附件店,有一些小机床的主轴买吗?没去问过没时间,还有一个问题一直没想明白,主轴通孔在一般情况下怎么弄的啊?

网友:
那就做啊,我为了做台CNC泡末机买了台家用铣床以后加工零件方便多了.

网友:
手扳床来改应该省事不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雕刻机整出来了,第四轴也在搞了,但是第五轴有点难,主要是我的鸡鸡Z轴太短了,A轴也是勉强在做,这人一中毒就不得了,其实一开始就是被车给毒倒了,但是一直没敢下手,现在没办法了,雕刻机的成功给了我信心。现在 ...

如果只是学习用
1.买线轨吧,精度高、强度高、买国产二线牌子新的也多花不了多少。
2.滚珠丝杠精度高、回差小,阻力小、微进给效果好。
3.关于主轴电机你可以算一下你所需的切削功率再确定类型。
4.什么地方有卖的这个就不知道了,主轴孔当然是先钻后车,最后磨锥孔,不建议D
一点愚见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看来大家都推荐线轨滚珠丝杆,好是好啊!我再自己算算成本,能承受的了就这么定了。打算下周开始画图,买材料,这周很忙,以后还希望您多多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兄弟你改一下就知道了,相信你应该没收集过手板该数控的帖子吧!不是一般人能改好的,我目前没这能力。还是谢谢你的建议。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就买了个垃圾台钻,现在还不能买太大的家伙,没地方放,而且没多少时间折腾。

网友:
上图图撒,

让在家看看啊

网友:
我也在学习数控
不用还没想过自己做一台数控车来学习

楼主:
居然有人顶帖

上图,暂时先这么设计,以后还会不断改

图画的有点粗糙,大家将就,我一般是画个示意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图,暂时先这么设计,以后还会不断改
图画的有点粗糙,大家将就,我一般是画个示意图

我也来顶你一下 ,祝你早日实现!

网友:
要设计尾座,一定要有。但确实不好做。小车一般找软的车铝合金伸出40mm就会变形。前粗后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he 老,我跟着您后面,学您的,以后不懂的还要麻烦您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尾座是一定有的,要不图上后面两滑块干嘛用的 ,现在就是尾座的加高不知道用什么,我这没合适材料,还在寻找中。。。。

网友:
我也嫩青 学习中..
见过楼主的其他帖子..
祝楼主早日做成

网友:
各位是  做机加出身的吧   ,有时间又有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