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神50,gy401+9254,

楼主(2011-05-26):
风神50,gy401+9254,怎么设置都是地上打转,请高手指点,问题出在那??

网友A:
陀螺正反向?

网友B:
陀螺正反向..先看看飞机尾舵对不对。不对的话。。可以从控上反舵。

网友C:
通道的正反设置一下

网友D(2012-06-22):
 楼上咋哭了?反向设置下陀螺仪,然后地面看下修正是否正确。

网友E:
看下陀螺仪修正方向,转下尾巴,看看,不对的话,在控上改一下。